大家帮我看一下,磁罗盘是坏了吗?

楼主(2017-03-05):
之前提示
PreArm:Check mag field,但是换个地方也还是不能校准,是磁罗盘废了吗?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A:
校准如果能通过就没事吧。起飞前解锁如果有这类的提示可以拿着模型转一转,就 OK 了。我的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内置罗盘和外置罗盘要选对,GPS一体罗盘要选择反转18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如果能通过就没事吧。起飞前解锁如果有这类的提示可以拿着模型转一转,就 OK 了。我的是这样的情况。 ...

没法校准了,估计罗盘废了

网友:
也没准数据线的问题,我遇到过,线的接头处有松动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线头没问题估计就废了,我之前也废了一个,也是没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