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问大神们,这个是什么电调,怎么用?

楼主(2017-03-05):
我是从咸鱼买的电调,卖家也不知道什么型号,自己参考 萝莉三代做的遥控器和接受机, 刚接上时,电机响了,我忘记了推油门的顺序,再接上电机死活不转,各位大神能告诉我怎么办吗?      主控芯片是stl f330,后面的mos是 4407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发发发

感谢顶贴

网友B:
8块电调,前阵子可火了,我也买了几个

网友:
黑板辣鸡,红板可以

网友:
8元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块电调,前阵子可火了,我也买了几个

请问怎么用?能不能复位?有没有参考教程?

楼主:
请问怎么用?能不能复位?有没有参考教程?

网友C:
没有ubec吧,上块电池给接收供电

网友:
参考BLheli电调设置

网友:
我也只知道是8元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ubec吧,上块电池给接收供电

没有,接受机供电可以解决,关键是电调怎么用不会

楼主:
不会用,才来求助大神们

网友D:
这电调气死我了都  死活调不好  只要付款后 卖家怎么给他发信息就是不回  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受机供电可以解决,关键是电调怎么用不会

油门不是最低就是中位,要他自检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不是最低就是中位,要他自检过了

把油门置中位或者最低位,接到 接收机 上,然后再插电池?然后会有声音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调气死我了都  死活调不好  只要付款后 卖家怎么给他发信息就是不回  坑!

你从哪买的?某宝吗?这个电调有没有名字?如xx品牌xx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油门置中位或者最低位,接到 接收机 上,然后再插电池?然后会有声音反馈? ...

会不一样,自检啊,你之前没用过电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从哪买的?某宝吗?这个电调有没有名字?如xx品牌xx型号

没牌子 没型号  只知道红色板子 勉强可以使用  黑色板子的不行 极不稳定

网友E:
不认识就买了?

网友F:
应该是冷血电调,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

网友:
没见过,顶一下

网友G:
你这个是不是芯片被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认识就买了?

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不是芯片被换了?

不知道,看着不像,那个卖家只是说了厂家在哪,哪一头接接收机哪一头接电机,只提供了这些信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看着不像,那个卖家只是说了厂家在哪,哪一头接接收机哪一头接电机,只提供了这些信息。 ...

这个我也买了,但是我的mos和你的不一样,我进入电调设置那一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启动需要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冷血电调,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

多谢,我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也买了,但是我的mos和你的不一样,我进入电调设置那一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启动需要助力 ...

我的也响过,但我忘了怎么弄的了,然后推油门,电机也不转

网友H:
电调接电机以后别上电,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之后听到滴滴两声以后,油门拉最低,等待音乐结束后推油门就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接电机以后别上电,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之后听到滴滴两声以后,油门拉最低,等待音乐结束后推油门就 ...

感谢提供参考,回去试一下。

网友I:
可以自己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自己刷固件!

要的就是这个!求教程!!!!!!

网友(2017-10-05):
mos4407的话这电调最大电流也就20a。。。。
可能是刷的blheli 然后厂家把电机转向设置成了双向的,接电的时候油门位置必须刚好在中点才能解锁(也可能是你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把中点和最低点设置到一起去了。。。)
拿arduino连上blheli去电脑调参试试吧,运气好的话改一下电调设置就能用了,blheli的线性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