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玩过jet8这个板机的高手

楼主(2017-03-05):
在群里跟大神要了一个jet8板机,电装朗宇2212KV2450,天行者40A,6040桨,3S2200的电池,飞了两个起降,我用遥控器默认的舵量值,飞起来感觉舵量大了,稍微多大点就会偏转很多,这个飞机速度很快,舵量大了太难操作,应该调整多少比较顺手,请熟悉的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A:
可以调exp曲线啊,单纯调舵量也不行,太小了你想转急弯就转不过来了

网友:
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三个不同打舵量交给一个三档位波动开关的

网友:
黑羊有一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exp曲线啊,单纯调舵量也不行,太小了你想转急弯就转不过来了

唉,老兄你说的太对了,我把舵量调到45%,太小了,俯冲没拉起来日大地了,把左鸭翼搞烂掉了

网友(2017-04-11):
楼主,求该飞机图纸,3034368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