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怪的失控问题,看是否有和我遇到同样情况的人?

楼主(2017-03-05):
      昨天和今天,新装的xr220,轴距195,电机致盈GT2205,电调飞盈佳乐BLS30A(开了DSHOT600),F3飞控(固件3.1.5),接收机X4RSB,图传foxeer600mw,1177摄像头,飞起来后一切正常,然后翻滚之后就如同空中陀螺一般,失控;今天再试,飞了两块电,没有翻滚,一切正常,第三电再试翻滚,同昨天一样,失控,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找出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大家有没有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我碰到过,貌似f3飞控油门收到底靠惯性翻就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你可以试试加一档air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就没事,但是记得降落切回来,否则地效会让你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貌似f3飞控油门收到底靠惯性翻就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你可以试试加一档air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就 ...

这个我还真没有收油到底,油门还留得有一段,应该不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有收油到底,油门还留得有一段,应该不是操作的问题

那就只能靠调整pid了,d值高了也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你d值降低 p也得跟着调低,不然不稳。实在不行你就用黑匣子调pid那个办法慢慢调吧。

网友:
调好PID再翻说吧

网友B:
我的也这样,和你的一模一样,PID也合适,看黑匣子也都合适,就是翻滚的时候会不定时的像陀螺一样翻滚炸鸡,都是左右翻的时候出现,前后翻没出现过,炸鸡后听到电调重启的声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貌似f3飞控油门收到底靠惯性翻就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你可以试试加一档air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就 ...

你说的收油到底,会翻几圈,但楼主说的问题这个我也遇到过,那翻的速度很快,零点几秒就是已经翻了N圈。

网友C:
遇到f4飞控失控,一个是飞控设置,一个是看看接收机天线是否破损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f4飞控失控,一个是飞控设置,一个是看看接收机天线是否破损

跟天线好像没关系,我就在眼前面试翻滚,翻着翻着就偶尔会出现像陀螺一样快速翻滚,然后炸鸡。

网友:
一直不清楚,你们说的F4是哪块F4飞控。。。有型号或者固件型号吗?想看看

网友D:
四轴翻滚一般都是一侧或者一个电机失效,楼主的电调使用jst接插件接上的吗?建议上个图,如果是接插件,嘿嘿就是会不定期炸机的,那个接插件很容易松。自从我出现过一次飞行中插头松动导致的炸机后,就改成全部焊接了,飞机炸到烂,也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这样,和你的一模一样,PID也合适,看黑匣子也都合适,就是翻滚的时候会不定时的像陀螺一样翻滚炸鸡 ...

炸鸡听到电调重启是电池接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翻滚一般都是一侧或者一个电机失效,楼主的电调使用jst接插件接上的吗?建议上个图,如果是接插件,嘿 ...

一直是焊接,从来不用接插件

网友:
没有发现。。。。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E:
确定是失控吗?检查一下遥控接收天线有没有问题。
还有可能是电调、飞控出问题。看看每次出问题时候是不是朝同一个方向翻滚,检查更换对应方向的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失控吗?检查一下遥控接收天线有没有问题。
还有可能是电调、飞控出问题。看看每次出问题时候是不是 ...

应该不是失控,感觉是电调问题,目前没有合适的办法验证,所以比较苦恼

网友F:
楼主解决了没    我的也是这样   只要是手动翻滚下就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没    我的也是这样   只要是手动翻滚下就失控

最近没空啊,看来出现这个状况的人还不少啊

网友:
如果都是固定一个电机停转就要看看电调,电调绝缘皮有没有破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没空啊,看来出现这个状况的人还不少啊

我的飞机就是换了飞控就这样了,我怀疑是这批飞控本身有问题,之前好好的,换了飞控就不好,你在哪买的飞控?联系客服返厂修吧,

网友:
开air 拉油门 零油门 再翻

网友(2019-02-21):
同问题 全新飞盈佳乐20amini塔 emax1306电机 左翻滚有一定机率掉落  前后翻滚没问题 现在换了两套新塔测试仍然有这个问题 晚上再试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