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tx DIY 2560原理图片这块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3-05):
open tx DIY 2560原理图片这块工作原理是什么,
是如何工作的,还是可以用别的电路代替呢?

希望能有高手给个详细的制作教程,像萝莉大神哪种教程

这电路不理解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电源管理

网友A:
看了下内容 和机翻无异  建议魔友 如果没什么参考价值   还是不要有这种水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内容 和机翻无异  建议魔友 如果没什么参考价值   还是不要有这种水贴了 ...

回复错了 sorry

网友:
左下角那一路电路可以不用,麻烦,原来的电路图那一路是用一个3.5mm的jack插口当电源,插入PPm信号,主板通电开机,切换ppm输出

楼主:
arduino 2560 一个接口上标haptic这个电路图中没电路,此接口是连接什么电路的

网友:
我理解是电源切换电路,插入ppm插头,RF电源切断,并且可以给主板信号RF电源通断情况

楼主:
接上2S电池,打开SW1,电流经过SW1到D1  +BATT得到2S电压经过稳压给单片机供电开机。

R4与R5分压C1滤波, 单片机RF_Activated引脚得到电压,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

RF_Activated是检测引脚,     我认为这个是内置高频头工作电源管理。

另一个电路下次解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arduino 2560 一个接口上标haptic这个电路图中没电路,此接口是连接什么电路的

这个是接振动电机电路的

网友B(2017-09-10):
当插入耳机座,耳机座中的开关会打开,电源接通,驱动Q1打开,进而驱动Q2打开,系统通电,单片机工作,单片机会检测会从DSC_Actived检测到耳机插入,此时会从耳机口输出PPM,如果耳机孔没有插入,闭合SW1系统直接通电开机进入正常使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插入耳机座,耳机座中的开关会打开,电源接通,驱动Q1打开,进而驱动Q2打开,系统通电,单片机工作,单片 ...

讲的详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