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接线图,这样接是否正确?

楼主(2017-03-05):
我是小白,看到穿越机第一人称飞行就深深迷上了,能上天感觉真的很好,决定入魔,这是研究了一下午的研究结果,请大神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对于穿越机,电调接的不是接收机,而是飞控,飞控再接接收机

网友A:
一楼说的对,楼主还是要多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的对,楼主还是要多钻研

好吧,下班回家再研究下

网友:
你的接法是固定翼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休息信号线别接错,还有正负极也是

网友B:
固定翼也不是呀固定翼的124通道是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也不是呀固定翼的124通道是舵机

这是研究结果,现在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C:
还要一个飞控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一个飞控哟!

待我下班回去画张好图,请各位大神帮忙接线

网友D:
楼主多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多潜水

不能光潜水啊,要不是有人说这是固定翼,我今晚就接上去了

网友:
先看看这个吧对你有一定帮助

网友:
飞控都不要啊

网友:
不对,四个信号线接飞控,而不是连接接收机。接收机连接飞控输入端,电调链接接收机输出端

网友:
楼主再多学习学习,一定能够爽飞

网友:
不用飞控全手动,大神也蒙圈!

网友:
共享。。。。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