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图传蓝屏问题

楼主(2017-03-05):
用uvc和5808模块做手机图传接收的,同学们,有没有遇到过手机图传蓝屏问题,我的老是蓝屏问题比较的严重,换过天线和发射机,包括摄像头都换了,搞得单独供电,但是蓝屏问题没有解决,测的电压也在5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关于手机图传蓝屏问题?

用uvc和5808模块做手机图传接收的,同学们,有没有遇到过手机图传蓝屏问题,我的老是蓝屏问题比较的严重,换过天线和发射机,包括摄像头都换了,搞得单独供电,但是蓝屏问题没有解决,测的电压也在5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uvc模块,装好后也出现时常蓝屏且接收距离超短的问题。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法解决。经测试5808模块单独使用完全正常。猜测是手机兼容性问题。但我没找到别的手机测试。我的手机是三星not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uvc模块,装好后也出现时常蓝屏且接收距离超短的问题。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法解决。经测试5808 ...

我用了红米2和小米5都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B:
首先蓝屏问题就是没有信号或者信号弱小,采集卡打开了静噪抑制电路,这才没信号1秒左右蓝屏。只能说你的图传信号不稳定造成信号丢失,引起的。雪花屏就是信号弱小时还能看下模糊图像,减小了因为信号弱而产生的1秒的蓝屏问题。我提几点个人见解:1 可能是你在屋里测试,信号不好 你可以场外拉锯测试,看看还怎么样,2借一套大功率图传用采集卡测试垃圾,看看是不是你做的采集卡问题。3优化下你DIY的线路,接收模块视频输出端加滤波电容.   4.如果是APP兼容问题你可以下载口袋FPV(稳定版)或者其他USB摄像头APP 来进行测试 .5可能是你的接受机的频点对照有飘逸。这个需要专业设备测试是否在同一频点。               总 之,DIY的动手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口袋FPV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C:
你下个牛牛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个牛牛的看看

牛牛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蓝屏问题就是没有信号或者信号弱小,采集卡打开了静噪抑制电路,这才没信号1秒左右蓝屏。只能说你的图 ...

谢了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红米2和小米5都出现同样的情况

要看你的红米与小米是什么cpu,我的三星是高通cpu,而老婆的华为c199s压根连不上otg。我又测试过口袋及牛牛等数种显示软件均是相同故障。建议你换个uvc模块试试。我是死心了,懒得搞了。另外楼上许仙提到的解决办法全部用过无效。他截图里的应用软件甚至他没提到的应用软件均有测试过还是无效。始终超过一到两米距离就时常蓝屏,放发射机旁边静止不动蓝屏几率减小但无法杜绝。另外还有一种可能:uvc模块的视频输入增益高,而5808模块视频输出信号增益低导致无法驱动uvc。建议增加一级信号放大电路在uvc与5808之间。这个电路很简单,网上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红米与小米是什么cpu,我的三星是高通cpu,而老婆的华为c199s压根连不上otg。我又测试过口袋及牛 ...

我在网上买了个别的款的uvc还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牛有软件???

有的,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个别的款的uvc还没到

测试后请告知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uvc模块,装好后也出现时常蓝屏且接收距离超短的问题。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法解决。经测试5808 ...

note3路过,你蓝屏,我是信号很差,不管远近,经常蓝屏软件还经常死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note3路过,你蓝屏,我是信号很差,不管远近,经常蓝屏软件还经常死机

和你说的故障一样一样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你说的故障一样一样的啊!

图传用的是棒子天线,现在考虑换接收或者是换天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传用的是棒子天线,现在考虑换接收或者是换天线试试

没用的,我换了各种天线,包括四叶草,平板,螺旋,双菱及四菱天线。接收模块也换过。发射机也换过。接收电源也进行了屏蔽、加大滤波等等办法。基本你能想出的办法我全试过。除了换手机与换UVC以外。完全一样的故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