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7-03-05):
问下,穿越机210机架能用Apm飞控
20A电调  2206电机  6寸叶浆  3S 5200ma电池?

网友:
210能用6寸桨?

网友A:
电池太大了吧,还有飞控,楼主为啥不组个450呢

网友:
不匹配,自己学习吧

网友:
行不通啊

网友B:
不可以的呢,210最大使用五寸桨叶!apm飞控最好用于轴距大点的多轴!穿越现在主流飞控是f3

网友:
电池太大 飞控也有些大

网友:
6寸箭换了,之后这套配置肯定能飞起来,也能飞得稳。但你会发现总有某个地方不爽

网友:
换个F3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大了吧,还有飞控,楼主为啥不组个450呢

有450的,想玩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呢,210最大使用五寸桨叶!apm飞控最好用于轴距大点的多轴!穿越现在主流飞控是f3

嗯,好的谢谢啦

网友:
飞控换CC3D或F3,APM放穿越机那酸爽。。。

网友:
apm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