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2017-03-05):
电调全部焊上分电器正负极。飞控的VBAT正负极接了电源,这样对吗?打算把电调的电容拆了,换一个大的电容到电源接口代替电调电容,可行吗?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等着烧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烧飞控

那飞控的VBAT接电源对吗?

网友B:
飞控用接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用接电吗

飞控是F3 杜蕾斯,有osd,这个是电压检测,背后有正负极标识,接电对吗?暂时还没找到同样飞控的接线图,卖家不理人,唉

网友C:
对的,vbat直接接电源,但我不是这样搞的,因为电调的用电是类似pwm的,会导致电池放电不均衡有波纹,这种情况对会敏感的用电器产生干扰,比如图传摄像头条纹雪花跳动等等,为了保险起见我都是先串联个肖特基之后并联4400uf以上电容就没问题了(2200uf的我试过加大油门还会雪花),基本上后面加600mw图传,摄像头,给飞控接收机供电的ubec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vbat直接接电源,但我不是这样搞的,因为电调的用电是类似pwm的,会导致电池放电不均衡有波纹,这种 ...

那不是很大块电容?我这个才4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大块电容?我这个才440

你得看电容的电压值是多少,1000uf30v和30000uf1v是一样大的,我只是比喻,没有这种型号的电容,我一般用2200uf16v的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看电容的电压值是多少,1000uf30v和30000uf1v是一样大的,我只是比喻,没有这种型号的电容,我一般用 ...

我的是400uf35V,这个怎么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00uf35V,这个怎么算?

换换换,你用3s电池的就买16v耐压就够了,4s买25v,这很多零件不贵,电容2块钱10个,关键你得备齐,热缩套,扎带,二极管,变压模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换换,你用3s电池的就买16v耐压就够了,4s买25v,这很多零件不贵,电容2块钱10个,关键你得备齐,热缩 ...

哈哈,飞机太扁了,得用小码,得精打细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换换,你用3s电池的就买16v耐压就够了,4s买25v,这很多零件不贵,电容2块钱10个,关键你得备齐,热缩 ...

这样算接成功了吗?

网友:
可以用大大电容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算接成功了吗?

没出烟问题不大

网友:
不确定,先别接,烧了会很麻烦

网友D:
打算把电调的电容拆了,换一个大的电容到电源接口代替电调电容,可行吗?

不可行 RCG论坛上早就有测试
直接接ESC 滤波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把电调的电容拆了,换一个大的电容到电源接口代替电调电容,可行吗?

不可行 RCG论坛上早就有测试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