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F3飞控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7-03-06):
手头有一个支持4个电机的F3有刷飞控,刷的是CF1.13.1的老版本,想换成BF,但是直接刷会出现通信失败。短接BOOT后找不到虚拟端口没有出现STM32 bootloder,执行了那个设置PWM=1000还是2000都没用,不知道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
驱动对着没

网友:
我也刷过,用各种方法刷不上,最终放弃!这东西除了练练手也没太大用处,就算了吧!

网友:
驱动重装

网友:
要装驱动,我刷了BF感觉还没有CF好飞,动作太灵敏了室内不好飞

网友A:
论坛搜 F3 EVO,有很多刷写教程,100%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 F3 EVO,有很多刷写教程,100%有效

我看论坛的教程了,按照教程来需要装一个驱动,但是我短接BOOT后就没反应了,电脑找不到新的硬件,虚拟端口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的教程了,按照教程来需要装一个驱动,但是我短接BOOT后就没反应了,电脑找不到新的硬件,虚拟端 ...

那有可能是DFU驱动没打上,试试强行安装DFU驱动看看

网友:
刷出来了么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 F3 EVO,有很多刷写教程,100%有效

还是cf最好

网友(2017-04-14):
不然就把固件下载下来,转成DFU再刷。不懂看我帖子

网友(2017-07-23):
驱动哪里有啊  求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