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不小双发载机

楼主(2017-03-06):
这个飞机Voyager 旅行者完全可以叫小双子星嘛
翼展不大不小1320,机翼面积26.5dm2。
双发飞起来爽,手抛起飞最多半油门,1/3不到油门保持平飞。

楼主:
自己坐一把沙发先

网友A: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呢?

当然是某宝
只是这个双发载机太不起眼
个人喜欢飞一些特别的机型无意中才发现

网友B:
lz 你的双发两个电机桨方向一样? 应该用正反桨啊??  顺便求飞机的关键词

网友:
那个什么宝收不到啊Voyager 旅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的双发两个电机桨方向一样? 应该用正反桨啊??  顺便求飞机的关键词 ...

都用正桨没问题,对双发没有反扭。
英国人早在蚊式侦察机上就开始都用正桨了。你可以自己受力分析看看?
关键词双发+英文

网友:
499的价格,你值得拥有

网友C:
能详细参考下起落架么,我过段时间准备装个wall

网友:
给的名字搜不到

网友D:
能否告知下电装,电机和桨用的多大的

网友:
楼主私聊个店铺名呗!

网友:
长的比双子星好看,不知道续航怎么样

网友:
好飞机一枚

网友:
去老鹰树店就可以搜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正桨没问题,对双发没有反扭。
英国人早在蚊式侦察机上就开始都用正桨了。你可以自己受力分析看看?

哦哦  我一飞双发用正反桨才没有反扭力呢~

网友:
这个空机有成品购买么??

网友:
这个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E:
无动力可以滑翔么?

网友:
求私聊店铺

网友:
挺好的机机。

网友F:
楼主的配置参考下 电机多大 还有电池多大。 手头有对 2216 1500kv不知道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
请问你这个Voyager起飞全重多少?
怎样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参考下起落架么,我过段时间准备装个wall

没有起落架的,搞了一个机腹起落架,4个轮子不带转向,直接地面慢跑就掉了。
所以首飞还是手抛草降,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告知下电装,电机和桨用的多大的

双2212 KV1400 配8x4桨。30A电调。双2200电池并联。
起飞全重1450克。
继续调整加设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动力可以滑翔么?

降落时老早可以关掉动力,超级滑翔飘太远。
降落下沉率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配置参考下 电机多大 还有电池多大。 手头有对 2216 1500kv不知道是不是大了点

用的双2200电池,2212电机1400kv配8寸桨, 足够了。
动力过多就是浪费和增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起落架的,搞了一个机腹起落架,4个轮子不带转向,直接地面慢跑就掉了。
所以首飞还是手抛草降,没问 ...

就掉了是起飞的时候自动脱离吗?我有试过搞这种,不过是滑撬,但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Voyager起飞全重多少?
怎样配置的?

全重有2公斤了吧,2216kv1100,9060正反桨,果子飞控,rlink433,5000mah4s电池,奥姆威1w,还加了个固定式起落架在机翼,后三点。后来因为机舱空间太小每次机翼安装都要捋线,没有想到合适的快拆办法,就把设备全部换到天行者上改飞天行者了。这飞机内部一体成型,机身泡沫超级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参考下起落架么,我过段时间准备装个wall

私聊一下载机的链接吧。我的APP没法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私聊一下载机的链接吧。我的APP没法聊天。

晕,我前面留言写了啊没仔细看吗……淘宝搜老鹰树(店名)。
其实我觉得那飞机长度和双子星一样,机翼装好了是拼一起的,双子星携带时候两个机翼是可以拆开的,拆开后机翼长度和这架机翼一样,要飞远还不如考虑双子星,当然不飞远另当别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晕,我前面留言写了啊没仔细看吗……淘宝搜老鹰树(店名)。
其实我觉得那飞机长度和双子星一样,机翼装 ...

店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店里没有。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店里没有。

哥,你要我怎么说……

网友(2017-04-06):
双发的电调怎么接?一个电池怎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