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教爱萝莉大师也是一个建议——跟着大师走要准备的装备

楼主(2017-03-06):
看着大师的课程一步一步走,准备东西似乎需要挺多的。
萝莉大师能不能把常用的材料准备一份清单,好让我们尽可能一次性买齐,免得到时候新的课程来的时候再去采购。一来时间上有耽误,二来运费上也不划算。

谢谢!

网友:
设计一个东西怎么能提前知道用什么零件呢?只能边设计边改,又不是已经成熟的东西。

网友:
每次开贴都是即兴发挥,提前买东西反而会造成买了用不到浪费。

楼主:
我觉得哦,这种零件其实很便宜,几块钱。好比说我在上海,如果一个实验要从3个供应商这里采购的话,那么运费大概需要24~30元。跟着大师做10次实验,就是200~300的运费成本。假如说,能够事先买个3~5种单片机,10种元器件,常用的电阻、电容等。1次实验能够省下一笔运费,10次实验就……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材料的闲置,但是对于做了几个实验之后,一定能把这运费给省下来的。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倒也不是说把所有原件都备齐(这不可能做到),只是说把一些常用的可以备一些。还有那种比较容易消耗的,断路烧掉或者质量不济需要多买的。

网友:
看萝丽最近的动向,短期内用的多的应该是15w104和15w408as,估计多备几个,短期内够用。

网友:
集中采购好。

网友(2019-12-22):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哦,这种零件其实很便宜,几块钱。好比说我在上海,如果一个实验要从3个供应商这里采购的话,那么运 ...

没错,基本运费和东西一样价格

网友:
我也是刚从云玩家开始做,其实想一次买好东西,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我的建议是:1.你的目标是什么?比如做一套小飞机的电子设备,那你就找到相关的教程,仔仔细细看看人家提到哪些零件和用具,用纸写下来集中采购,其实很多店不用买很多就包邮的,所以分几次买也无妨;元件的型号有的好近似,我也不太懂,不过我看萝莉贴的元件图片,上面能看到店铺、元件详细信息。3.入群的话第一件事是去搜刮一下群文件,好东西很多。4.实在太多不懂,你先做一段时间云玩家吧,多听多了解,遇到不懂得词汇先百度或头条一下,网络上的信息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