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7-03-06):
apm飞控罗盘校准时白点偏移采集点达到两千都不能行程圆球状,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六面校准,六个圆圈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外置罗盘,把APM飞控上的扣子取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