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基本参数都调整好了,遥控器也调整了,就是不能起飞

楼主(2017-03-06):
飞机一启动就往后翻是怎么回事,我是右手油门,我油门到最低启动一起不起飞,然后一推油门就往后翻,还有就是油门为啥推一格他就开始加速,推两个就到最大转速。。。这完全不能控制呀,还有我不推油门,推左边升降也是往后翻,遥控器通道设置了好了,油门3通道,升降2通道,已经翻滚了3次了,螺旋桨断了3个了,请教论坛里的大神,帮我问题一次解决了

楼主:
还有接收机里面的预览,那个飞机一直转呀转呀。。搞不懂了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电机方向有没有反,桨有没有反

网友B:
什么控.F3.CC3D.APM.电机接法都不同.还有通道反向.都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F3.CC3D.APM.电机接法都不同.还有通道反向.都会翻车

F3的飞控,我是按上门面1234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电机方向有没有反,桨有没有反

电机飞控都没反,,我右手油门,推左边的拉杆只有1和3号电机启动,其他的不动,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要直线往上飞应该是怎么样的。。没有参照

网友:
重刷固件试一下?

网友:
桨上反了或者电机反了

网友:
这种问题真多,不仔细造成的

网友:
大概就是三个原因吧,电机接错?电机转向错?浆反?

网友:
电机或者浆接反了吧

网友:
你的鸡鸡坏了,整机50包邮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检查发下电机和桨的方向都没错
解锁还不是很顺利,经常解锁没反应,偶尔有反应的情况跟你很像

最后发现是控的问题
我用华科尔的D10,最小油门值1159
用下面的方法搞定:
首先,你要在软件中的Receiver页面中,观察油门、方向杆的最大、最小和中点值(拨动摇杆),并用笔写下了。然后,在CF软件中,设置飞控的最大、最小值检测值。
例如,你观察到的油门最小值时1091,那么,你就可以把最小检测值设置成1106(比实际值稍大),这个设置操作要进入CLI页面,在下面的命令行输入:set min_check=1106,回车,然后输入save,回车。同样,再设置最大值检测,例如:输入set max_check=2118,回车,然后输入save,回车。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