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楼主(2017-03-06):
什么也不说直接看图说话接收PCB板

楼主:
下载图片资料

新一代遥控器PCB图

新一代遥控器PCB图

新一代遥控器PCB图

新一代遥控器PCB图

网友(2021-07-09):
谢谢大佬啊,真是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2021-01-28):
虽说我是小白,但是感觉楼主真的很牛,加油

网友(2020-11-07):
代码太长了,没看完,不过我也就仅仅能看懂rc中断和时间的那一部分(好像是叫这个名)

网友:
膜拜,厉害了啊。

网友(2020-07-16):
引用 楼主:
遥控器 功能图片

楼主威武!!!厉害啦

网友(2020-06-01):
感觉特别厉害。绝对的高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是STM32的。厉害

网友(2020-04-22):
编辑这么多,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后续该造一款商品遥控器DIY

楼主棒棒的

网友:
这也太全了,流口水了,好好学习

楼主(2017-03-06):
外壳选择 改造

楼主:
遥控器 功能图片

楼主:
奉上原理图 和PCB图

楼主:
遥控器我采用的是STM32作为主控芯片,综合考虑这款芯片的性价比最高。无线发射与接收模块采用经济适用的24L01+模块,这款模块成本低,技术成熟、稳定性好空中传输速率选择在250K,以提高传输距离。采用跳频通讯方式能够很好地避开通讯中的信道冲突。理论上可以65535个遥控器仪器同时使用,相互不会产生干扰。
        采用硬件SPI通讯,使用W25X40 FLASH芯片作为存储单元。使用低成本的12864液晶作为显示单元。使用TL431基准芯片为ADC采样提供基准电压信号,是遥控器的ADC采集稳定可靠。左手油门和右手油门可以软件设定,但是需要硬件支持。
        ShockBurst模式下nRF24L01可以与成本较低的低速MCU相连高速信号处理是由芯片内部的射频协议处理的nRF24L01提供SPI接口数据率取决于单片机本身接口速度ShockBurst模式通过允许与单片机低速通信而无线部分高速通信减小了通信的平均消耗电流在ShockBurstTM接收模式下当接收到有效的地址和数据时IRQ通知MCU随后MCU可将接收到的数据从RX FIFO寄存器中读出 在ShockBurstTM发送模式下nRF24L01自动生成前导码及CRC校验。数据发送完毕后IRQ通知MCU减少了MCU的查询时间也就意味着减少了MCU 的工作量同时减少了软件的开发时间nRF24L01内部有三个不同的RX FIFO寄存器6个通道共享此寄存器和三个不同的TX FIFO寄存器在掉电模式下待机模式下和数据传输的过程中MCU可以随时访问FIFO寄存器这就允许SPI接口可以以低速进行数据传送并且可以应用于MCU硬件上没有SPI接口的情况下

遥控器支持模拟器,可以直接连接解密狗,输出标准的PPM信号。使用这个遥控器可以再电脑上模拟飞行。
下面接收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通许协议。通讯协议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遥控器发出的PCM帧和广播帧。接收机发出的对码帧和数据帧。
遥控数据格式由32个字节数据组成。
遥控和接收机对码原理:
遥控器部分工作原理:遥控器上电后,首先检查上次对码的接收机信息,并发送上一次对码成功信息的地址,1秒后没有收到上次对码成功的接收机信息,遥控器会同时发送广播信息以接收其它接收机的配对信息。当遥控器接收到接收机的配对信息并确认后,停止发送广播信息。只发送接收机的信息。1秒以后仍然没有接收到信息,遥控器会扫频发送广播信息。
接收机部分工作原理:接收机上电后,首先检查上一次对码的遥控器信息,并等待接收遥控器信息。短接对码接口后,接收机会将广播地址打开,扫频接收广播信息。直到对码成功。

1.        遥控发出PCM信号格式
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第1字节:帧头0x5A
第2字节:帧头0xA5
第3字节:帧识别码  0x00广播信息帧  0x01 PCM信号帧 0x02 信息帧
第4字节:PCM通道数 遥控器发出的PCM通道取值范围4-16
第5-7字节 :CH1和CH2通道数据
第8-10字节 :CH3和CH4通道数据
第11-13字节 :CH5和CH6通道数据
第14-16字节 :CH7和CH8通道数据或者功能码
第17-19字节 :CH9和CH10通道数据或者功能码
第20-22字节 :CH11和CH12通道数据或者功能码 失控保护(CH1-CH2)
第23-25字节 :CH13和CH14通道数据或者功能码 失控保护(CH3-CH4)
第26-28字节 :CH15和CH16通道数据或者功能码 失控保护(CH5-CH6)
第29字节 : 频率表位置0-15
第30-31字节:识别码 遥控器地址最后2个字节以识别是否配对的遥控器发出指令
第32字节 :校验和 去除帧头和校验和之外的所有数据不记溢出累加和
图表如下所示
1-2Byte        3Byte        4Byte        5-13Byte        14-28 Byte        29Byte        30-31Byte        32Byte
帧头        帧识别码        PCM通道数        CH1-CH4通道        CH1-CH4通道或功能码        频率表位置        遥控器识别码        校验和

2.        遥控发出对码信号格式
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遥控器发出对码信号是在指定的地址发送,也就是遥控器和接收机有一个固定的广播地址,遥控器在没有对码成功之前,会定期的发送广播信号,时间间隔为1秒。向广播地址发送遥控器的信息。接收机在对码状态会接收该广播地址的信息,收到信息后,接收机发送要求配对请求给遥控器,遥控器允许后配对成功。
   第1字节:帧头0x5A
第2字节:帧头0xA5
第3字节:帧识别码  0x00广播信息帧  0x01 PCM信号帧 0x02 信息帧
       第4字节:遥控通道类别 如0x06说明6通道遥控器  0x08说明8通道遥控器
       第5字节:操作方式 0 美国手  1 日本手  2 中国手  3 自定义
第6字节:跳频频道数量
       第7-11字节:遥控器接收地址
       第12-27字节:跳频频率表 16个字节
       第28字节:遥控器类别
第29字节:频率表位置0-15
第30-31字节:识别码 遥控器地址最后2个字节以识别是否配对的遥控器发出指令
第32字节 :校验和 去除帧头和校验和之外的所有数据不记溢出累加和

图表如下所示
1-2Byte        3Byte        4Byte        5Byte        6Byte        7-11Byte        12-27Byte        28Byte        29Byte        30-31Byte        32Byte
帧头        帧识别码        通道类别        操作方式        跳频数量        遥控接收地址        跳频频率表        遥控器类别        频率表位置        遥控器识别码        校验和
3.        接收机发出对码信号格式
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第1字节:帧头0x5A
第2字节:帧头0xA5
第3字节:帧识别码  0x80对码信息帧  0x82 信息帧
第4字节:跳频频道数量
第5字节:电池类别
第6字节:PPM通道数
第7-11字节:接收机数据接收地址
第12-27字节:跳频频率表 16个字节
第28字节:接收机类别码
第29字节: 频率表位置0-15
第30-31字节: 识别码 接收机地址最后2个字节以识别是否配对的接收机发出指令
第32字节 :校验和 去除帧头和校验和之外的所有数据不记溢出累加和
图表如下所示
1-2Byte        3Byte        4Byte        5Byte        6Byte        7-11Byte        12-27Byte        28Byte        29Byte        30-31Byte        32Byte
帧头        帧识别码        跳频频道数量        电池类别        PPM通道数        接收机接收地址        跳频频率表        接收机类别码        频率表位置        接收机识别码        校验和
4.        接收机发出的数据信号格式
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第1字节:帧头0x5A
第2字节:帧头0xA5
第3字节:帧识别码  0x80对码信息帧  0x82 信息帧
第4字节:接收机对码遥控类别次数 不同遥控器次数
第5字节:电池类别
第6字节:PPM通道数
第7字节:接收机类别码
第8-9字节:电池电压
第10-11字节:电池电流
第12-28字节:功能扩展
第29字节 :频率表位置0-15
第30-31字节: 识别码 接收机地址最后2个字节以识别是否配对的接收机发出指令
第32字节 :校验和 去除帧头和校验和之外的所有数据不记溢出累加和
图表如下所示
1-2Byte        3Byte        4Byte        5Byte        6Byte        7Byte        8-9Byte        10-11Byte        12-28Byte        29Byte        30-31Byte        32Byte
帧头        帧识别码        对码次数        电池类别        PPM通道数        接收机类别码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功能扩展        频率表位置        接收机识别码        校验和

遥控器软件选择FreeRTOS  ,现将部分代码分享出来
int main(void)
{
         __set_PRIMASK(1);//关全局中断

   W25_dat.Sector=0xffff;//设置W25x40内存数据不可用

   BSP_Config();//硬件及软件配置

         AppResourcesInit();//任务资源初始化

   #if TASK_DEBUG
         xTaskCreate(Simulation_Task,"Simulation_Task1",512,NULL,1,NULL);        //仿真调试监视任务
         xTaskCreate(UartDebug_Task,"UartDebug_Task",512,NULL,3,NULL);        //串口仿真调试监视任务
         UartRxQueue = xQueueCreate(10, sizeof(P_DAT) );//创建串口接收队列
   #endif
         xTaskCreate(Dog_Task,"Dog_200mS",256,NULL,5,NULL);        //看门狗监视任务
         xTaskCreate(AppInit_Task,"AppInit",512,NULL,9,&AppInitHandleTaskStart);        //应用初始化任务

         vTaskStartScheduler();//开始调度任务
        while(1)
        {}
}
void AppInit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应用初始化任务
{

        #if TASK_DEBUG
  u8 buf[20];
        #endif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const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 50 / portTICK_PERIOD_MS; /* 延迟50ms */
        xLastWakeTime=xTaskGetTickCount();//获取当前心跳值
        #if TASK_DEBUG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r\n初始化任务已经启动\r\n");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endif

  for( ;; )
        {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xTicksToWait);

    Spi2GetTheKey();//获取Spi2的钥匙

                /**********************FLASH芯片初始化************************/
                W25_dat.ChipID=W25_DeviceID();//读取芯片的8位型号ID  唤醒芯片
                W25_dat.Jedec_Id=W25_JEDEC_ID();//读取芯片的制造商ID和16位型号ID
    if(W25_ReadSector(0)==0)W25_ReadSector(0);//读指定扇区的数据到内存 如果失败在读取一次

                if((W25_dat.page[0][0]!=0x18)||(W25_dat.page[0][1]!=0x18))//判断FLASH是否需要初始化
                 {//以下更新内存
                         W25_dat.page[0][0]=0x18;W25_dat.page[0][1]=0x18;
                         ee_wrfun();//初始化写EE数据
                         for(;W25_WeadeSector()==0;);//将内存的数据写入FLASH
                 }
                else//读取已经初始化的数据
                {
                        ee_rdfun();//初始化读EE数据
                }
                Spi2GiveUpKey();//归还Spi2的钥匙

                /***************打印输出初始化数据*****************/
                #if TASK_DEBUG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r\nFLASH初始化完成\r\n");
                 U8_Uchar(&W25_dat.ChipID,buf,3);buf[3]='\r';buf[4]='\n';buf[5]=0;
                 DPrintf("\r\nFLASH ID编号:");DPrintf((const signed char *)buf);

                 DPrintf("\r\n初始化任务删除自身任务\r\n");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endif
    LcmInit();//液晶初始化?
    lcd_rst_flag=1;//液晶完成初始化
                AppTaskCreate();//创建任务
                vTaskDelete(AppInitHandleTaskStart);//应用初始化任务执行一次后删除任务
        }
}
void Dog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看门狗监视任务
{
  EventBits_t uxBits;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const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 200 / portTICK_PERIOD_MS; /* 延迟200ms */
        xLastWakeTime=xTaskGetTickCount();//获取当前心跳值
        /*
          开始执行启动任务主函数前使能独立看门狗。
          设置LSI是128分频,下面函数参数范围0-0xFFF,分别代表最小值3.2ms和最大值13107.2ms
          下面设置的是1s,如果1s内没有喂狗,系统复位。
        */
        bsp_InitIwdg(0x138);

#if TASK_DEBUG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r\n监视任务已经启动 \r\n");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endif
  for( ;; )
        {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xTicksToWait);
    /* 等待所有任务发来事件标志 */
                uxBits = xEventGroupWaitBits(DogEventGroup, /* 事件标志组句柄 */
                                                                 TASK_BIT_0_1,       /* 等碩ASK_BIT_0_1被设置 */
                                                                 pdTRUE,             /* 退出前TASK_BIT_0_1被清除,这里是TASK_BIT_0_1都被设置才表示“退出”*/
                                                                 pdTRUE,             /* 设置为pdTRUE表示等待TASK_BIT_0_1都被设置*/
                                                                 xTicksToWait);          /* 等待延迟时间 */

                if((uxBits & TASK_BIT_0_1) == TASK_BIT_0_1)
                {
                        IWDG_Feed();//喂狗
                        #if TASK_DEBUG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喂狗成功\r\n");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endif
                }
          else
                {
                        #if TASK_DEBUG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等待喂狗指令\r\n");
     //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endif
                }
        }
}
void UartDebug_Task( void *pvParameters )//串口仿真调试任务
{
        u8 buf[512];
  P_DAT p_dat;
        u16 len;
        for(;;)
        {
                xQueueReceive(UartRxQueue,&p_dat,portMAX_DELAY);

                if(p_dat.id==1)
                {
                        len=UsartTaskRead(&p_dat,buf,USART1_MAX_LEN);//解析读取数据
                        Uart1GetTheKey();//获取串口1的钥匙
                        Usart1Tx(buf,len);         //发送数据
                        Uart1GiveUpKey();//归还串口1的钥匙
                }
        }

}
void Simulation_Task( void *pvParameters )//仿真调试监视任务
{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uint8_t pcWriteBuffer[512];
        const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 5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延迟5000ms */
        xLastWakeTime=xTaskGetTickCount();//获取当前心跳值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r\n仿真任务已经启动 \r\n");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for(;;)
        {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xTicksToWait);//延迟10s

                DPrintfGetTheKey(); //获取打印资源
                DPrintf("=================================================\r\n");
                DPrintf("   任务名称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r\n\r\n");
                vTaskList( (char *)&pcWriteBuffer );
                DPrintf((const signed char *)pcWriteBuffer);

                DPrintf("=================================================\r\n");
                DPrintf("  任务名称     运行计数      使用效率 \r\n\r\n");
                vTaskGetRunTimeStats( (char *)&pcWriteBuffer );
                DPrintf((const signed char *)pcWriteBuffer);

                DPrintfGiveUpKey();//释放打印资源
        }

}
void AppTaskCreate(void)//创建任务
{
        RF2401xQueue = xQueueCreate(10, sizeof(RF_DAT) );//创建RF接收队列
        xTaskCreate(Task0,"Task0",512,NULL,3,NULL);
        xTaskCreate(ADC_Task,"ADC_Task",256,NULL,8,NULL);
        xTaskCreate(URT_DEBUG_Task,"URT_DEBUG_Task",512,NULL,5,NULL);
        xTaskCreate(NRF2401_Task,"NRF2401_Task",512,NULL,9,NULL);
        xTaskCreate(NRF2401TX_Task,"NRF2401TX_Task",512,NULL,9,NULL);//最高优先级
        xTaskCreate(Task_lcd,"Task_lcd",512,NULL,3,NULL);
        xTaskCreate(Tim5mS_Task,"Tim10mS",512,NULL,8,NULL);        //5毫秒定时器任务

}

void Tim5mS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5毫秒定时器任务
{ u8 i,rf_da;
        RF_DAT  rf_dat;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const TickType_t xTicksToWait = 5/ portTICK_PERIOD_MS; /* 延迟5ms */
        xLastWakeTime=xTaskGetTickCount();//获取当前心跳值
  for( ;; )
        {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xTicksToWait);//延迟5ms
                rf_da++;
    if(rf_da>=2){rf_da=0;rf_dat.id=1; rf_dat.p=NULL;xQueueSend(RF2401xQueue,&rf_dat,pdPASS);}

    if(bz_con){bz_con--;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蜂鸣器控制
    else{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key_bmbuf[key_bmcnt]=GPIO_ReadInputData(GPIOB);
                key_bmcnt++;if(key_bmcnt>=20){key_bmcnt=0;if(key_bmflag==0){key_bmflag=1;for(i=0;i<50;i++){key_bmbuff[i]=key_bmbuf[i];}}}
                UsartRxQuery();//串口接收查询函数
                /* 发送事件标志,表示任务正常运行 */
                xEventGroupSetBits(DogEventGroup, TASK_BIT_1);
        }
}

网友:
大神贴看不懂

网友A:
真的假的????

网友:
代码一行都不懂,帮顶

网友:
楼主最好来个bom元件表,这个控支持6或9 模式控制输出吗?

网友:
拿别人的东西来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

假的,萝莉说了,4代也是51的,stc新出的单片机,所以萝莉还在等车,哈哈

网友:
希望楼主出个教程,像萝丽大神那样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国

网友:
这些代码我不认识它们,但它们肯定认识我,能来点实际的东西不

网友:
楼主真的太厉害了!帅呆了

楼主:
看看 回复的帖子 有贬 有鼓励 ,再次我要申明以下几点:1、以上发布的材料和图片资料都是本人设计制作 2、对于有些人说抄袭之类的话语 我只能说肤浅。3、资料整理之后我可以开源上传到到本论坛。4、材料清单可以开源 5、材料采购清单及采购厂商都可以发布出来 。

一切为了交流心得 希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 完善

楼主:
产品设计过程及成本分析
        首先设计的是遥控器和接收机,当时考虑遥控器是不是要采购一个外壳,但是在淘宝搜索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 后来找到广东航模配件店购买了2套外壳 一套黑色12元 一套白色13元。
        接下来选择高频模块,最后选择了24L01模块 接收机部分才有低成本的 200米 模块4.5元   遥控器采用 32元的100豪瓦的模块收发距离2500米的哪一种 ,两种模块结合使用经过测试 空旷传输800米没有问题 指示500米以上方向性比较强。
      在接下来就是选择液晶显示 最后考虑成本选择了一款10元左右的12864液晶模块,以上图形大家看到的液晶就是此液晶和背光。当然以上都是不包含运费的价格。
     以后就是设计原理图和PCB  遥控器的PCB做了有两款 一款是有外壳的 一款是没有外壳的  接收机开始设计了一款但是体积比较大 后来又设计了一款 小体积的 以减轻重量  2*3CM的尺寸

楼主:
下边是我在淘宝采购元器件的一些截图说服力是硬道理

楼主:
舵机的时间测试时500-2500uS   这款遥控可以随意设计输出时间  PPM时间 最小500uS  最大2500uS
为了适应新的标准和连接模拟器   模拟器输出的端口PPM信号是标准的1000uS-2000uS

接收输出可以设置500-2500uS

网友:
支持什么遥控

楼主:
        通道1-4可以任意设计曲线输出  例如油门曲线 分为9个调整点  连点之间可以选择 自己设计的方程 例如 直线方程 、曲线方程、2次方方程 、3次方方程等等。同时9个点的位置可以随意设计 例如 默认10%、 20%、 30%、 40%、 50%、 60%、 70%、80%、 90% 自己可以更改为5%、 16%、 30%、 38%、 50%、 65%、 78%、88%、 96% 等等
4个通道都有9点 可以任意设计 。
        再次说一下混控设置功能,一般的控,混控都设计好了 ,但是这款遥控器的混控,使用者可以任意设计 固定翼 三角翼 V型尾翼可以任意设计 同时可以设计自己的 异形控制滚控,极大的方便设计开发的需求。设计好后保存数据不丢失。
        这一款控的设计理念是“平台在手、任意掌控”它只是提供一个遥控器的平台 ,任何动作及位置都可以随意设计 特别适合老手 以及自己动手设计飞机模型的朋友。

楼主:
自己DIY的遥控器 和接收机 呵呵 和别的遥控不通用   遥控器和接收机要配套使用  自己定义设计的高频通讯协议

楼主:
        遥控器软件选择FreeRTOS  这款实时操作系统 。因为单片机如果裸奔 可能会产生资源浪费,  而且实时性不是很高 ,特别的涉及到无线通讯领域 所以选择了 经济 实用 而且逐渐普及的FreeRTOS 系统  关键是它 免费 和开源  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有空再去看看FreeRTOS

楼主:
新一代 无外壳PCB 遥控器正在制作中  稍后制作完成,发布完整制作过程 和制作资料 及原理图 固件程序  敬请期待!!
先将PCB 震撼图片发布  先睹为快
底视图

顶视图

3D图

1:1模型已经做出  手感超级棒

楼主: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做PCB可以联系我  将PCB和原理图 上传可以供朋友下载

楼主:
        这款遥控器采用STM32 芯片   12864液晶  串口下载程序已经做到板子上  只需要一根串口线就可以下载   采用18650电池用电  电池壳固定尺寸已经画到线路板上   可以连接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充电电路也已经集成到线路板上 ,可以使用充电宝供电 。充电口采用和手机一样的接口 方便实用。
        震撼的外观、集成多种功能 、方便程序调试 。是DIY遥控器的不二选择

网友B:
楼主好厉害,但贴片元件对DIY来说门槛有点高了!支持…

网友C:
楼主也是全能高手,不过衷心建议你换个方式开源,你这样开源应该不会有多少人跟风!现在玩这种遥控的都是新手了!老手要不就玩国外开源,要不就是直接成品控!要想多数人响应你的开源你要想到你的控适用群体!这个群体很多都是只知道正负极,连原理图都看不懂的纯小白!对这些人电路简单和焊接方便是重点!
另外pcb得需求量目前不会大。等很多人都做成功了你的控,那需求会很大。而且真正玩机了以后都不会用这种玩具摇杆!pcb可以设计两种,一种纯小白的带玩具摇杆的,一种是尽量小的主机板,能方便改到其他控壳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厉害,但贴片元件对DIY来说门槛有点高了!支持…

谢谢参与   对于DIY 贴片元件门槛确实有点高 ,不过技术在进步 以后DIY也是需要进步  特别是接收机 减小重量和体积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全能高手,不过衷心建议你换个方式开源,你这样开源应该不会有多少人跟风!现在玩这种遥控的都是新 ...

谢谢你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我的帮助非常大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   对于DIY 贴片元件门槛确实有点高 ,不过技术在进步 以后DIY也是需要进步  特别是接收机 减小 ...

其实萝丽不用贴片就是在降低DIY的门槛,接收机再小也不可能拼过商品接收!支持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萝丽不用贴片就是在降低DIY的门槛,接收机再小也不可能拼过商品接收!支持个吧!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zxhgr 7035 谢谢  ,后续该造一款商品遥控器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后续该造一款商品遥控器DIY

坐等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我的帮助非常大   谢谢了

楼主:谢谢你的开源!现在的控,有人把数传和图传都做进去了。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支持大神  也支持大神的开源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的遥控器 和接收机 呵呵 和别的遥控不通用   遥控器和接收机要配套使用  自己定义设计的高频通讯 ...

这个协议太多种了

网友D:
楼主~我说个小建议吧~
free rtos的特性(特别是中断相应速度)真的比mdk自带的rtx内核慢太多了
针对使用rtos的微小系统~可以考虑使用rtx~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软件选择FreeRTOS  这款实时操作系统 。因为单片机如果裸奔 可能会产生资源浪费,  而且实时 ...

使用的rtos才是实时性降低的一个原因~
只有在多个任务优先度与时间片~难以协调时才会引入实时系统···
稍低的实时性加以妥协避免崩溃~而且降低编程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rtos才是实时性降低的一个原因~
真正超高实时性的程序~可以考虑汇编裸奔
只有在多个任务优 ...

谢谢你的建议 有时间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说个小建议吧~
free rtos的特性(特别是中断相应速度)真的比mdk自带的rtx内核慢太多了
针对使用rto ...

KILL 自带的应该是不可剥夺行的操作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rtos才是实时性降低的一个原因~
真正超高实时性的程序~可以考虑汇编裸奔
只有在多个任务优 ...

看了一下资料  这个操作系统 对于时间要求很高的无线通讯任务而言 不能够担任  ,他是靠时间片工作的也就是说 最高任务不会抢断正在执行的任务 ,这样 就给无线数据传输造成致命的伤害  无线通讯领域必须是时间到了立即执行 几到几十个微秒内就要响应 。而这个系统操作时间不可控,不能应用在这里  当然一定要应用也可以就是需要将无线通讯代码做到中断进程里 。这样也会造成系统的稳定性变差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资料  这个操作系统 对于时间要求很高的无线通讯任务而言 不能够担任  ,他是靠时间片工作的也就 ...

这么说吧~现在咱们的无线通讯实际上都是无线模块的芯片在实现缓存与解调
大多用的也都是硬件的spi通讯~系统极短的无响应也不会造成致命问题

还有~就是一般咱们中断的优先级都比系统高···
进入中断之后系统只能乖乖的等着中断退出~
在汇编里的话(或者编译之后的c)进入中断都会保护现场~
大多不会造成崩溃(除非你用了系统心跳定时器做中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KILL 自带的应该是不可剥夺行的操作系统吧

RTX操作系统支持三种调度方式:
抢占式调度
每个任务都有不同的优先级,任务会一直运行直到被高优先级任务抢占或者遇到阻塞式的API函数,比如os_dly_wait。
时间片调度
每个任务都有相同的优先级,任务会运行固定的时间片个数直到遇到系统阻塞式的API函数,比如os_dly_wait。
合作式调度
每个任务都有相同的优先级,而且时间片调度要被禁止。任务会一直的运行直到遇到阻塞式的API函数,比如os_dly_wait或者用户调用函数os_tsk_pass。

网友:
技术帖~没看懂。好困

网友:
非常感兴趣啊,期待开源,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X操作系统支持三种调度方式:
抢占式调度
每个任务都有不同的优先级,任务会一直运行直到被高优先级任 ...

谢谢 你的指导  看来我要详细 学习一下RTX操作系统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angerb 766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angerb 6273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angerb 3274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angerb 7223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angerb 2079

网友:
这个自己 制作,的, 真是 有实力

网友:
罗莉4,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2017-05-18):
不都开源?

楼主:
一直在努力

网友(2017-06-21):
啥时候开源啊,发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pcb板子哪里搞得

网友E:
楼主大大,要想自己做控,需要明白那些东西?讲真我很想跟你做但是看不懂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DIY程序猴 4936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DIY程序猴 8436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DIY程序猴 679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大,要想自己做控,需要明白那些东西?讲真我很想跟你做但是看不懂

板子自己画的图纸 ,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自己画的图纸 ,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搞呢

网友F:
能提供原理图还有固件的下载地址吗?想自己下载下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提供原理图还有固件的下载地址吗?想自己下载下来玩玩!

http://www.moz8.com/thread-86995-1-1.html

楼主:
技术永无止境

网友G:
楼主,看起来很牛,想跟你学习,合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起来很牛,想跟你学习,合作,怎么样?

可以呀 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一起合作开发设计

网友(2017-08-14):
求遥控器完整资料,能否加qq:2998214591

网友:
大力支持   但简单点好    虽然功能强大

网友H:
顶楼主,以后学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楼主,以后学着做一个

可以 以后多交流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啊

网友:
高大上,学习,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大神帮顶妞妞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小阔爱 7383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小阔爱 4968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小阔爱 4405

网友:
不会gui,只能做做高频头接收机,不然也整个遥控器玩玩,rfchip还是用用ti的cc2500靠谱些,nrf24l01始终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仅个人感觉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水车 1153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水车 5112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水车 8768

网友:
很不错...改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
太深奥了,帮顶,帮顶

网友:
可惜小弟非電子相關出身...

楼主:
现在正在设计一款 兼容所有遥控器的 接收机 和数传套件,设计 完成并实验后 将分享到论坛

网友:
非常感兴趣啊,感谢分享!

网友(2017-09-18):
厉害了我的楼主,先顶再看

网友: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菜鸟白菜 9988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菜鸟白菜 7398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菜鸟白菜 1921

网友I(2017-11-25):
支持折腾,能详细讲解协议的开源不常见。基于操作系统做遥控的还是第一次见,性能估计不如裸奔吧,楼主这个能全部开源,做个教程就更利于大家跟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折腾,能详细讲解协议的开源不常见。基于操作系统做遥控的还是第一次见,性能估计不如裸奔吧,楼主这个 ...

操作系统只是对系统应用层来说的  RF 2.4G信号 SPI发送时底层来驱动 独立的层,所以不冲突,现在正在做一款兼容所有遥控的接收机和数传转接板,还是用原来的控,可以使用低成本的接收机 和数传模块 来飞,对于新手玩家来说是福利,成本低,接收机成本控制在20-30元之间   简易接收机控制在20元以内。对于飞固定翼、三角翼等玩家来说,摔坏了也不心疼,没有几个钱 ,一款原装的接收机要大几十上百了 。正在做相关工作  做好后,接收机硬件开源、软件开源、通讯协议开源。同时支持USB串口数传、WIFI连接 TCP 、UDP 相应短点数传、这些内容的协议也要开源。同时还支持手机当遥控器、用手机APP软件可以飞等等 。当然这个协议是开源的 ,如果有做APP软件的朋友可以按照我开源的协议,连接我的转接板,就可以控制飞机了 。

楼主:
以上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二的工作 ,可以能随时发布新的方案,这些可能从新开辟一个主题。首先是协议的开源(包含接收机与转接板的通讯协议、数传板与转接板的协议、TCP数传端口发布、UDP数传接口发布、手机APP遥控软件与转接板的UDP通讯协议)。接收机原理图开源、接收机PCB图开源、接收机代码开源。数传板原理图开源、数传板PCB图开源、数传板代码开源。唯一不开源的就是转接板的代码,因为涉及到操作系统大多数玩家不会关心这些,开源了也看不懂所以就不开源了  呵呵 图解DIY航模遥控器和接收机  作者:zxhgr 7471

网友J(2018-01-29):
楼主真是高手。全文看完,佩服。
我最近试24L01,通信距离最远10-15米,加功放才50-80米。我看你的清单,高频模块有信泰微电子的也有力先数码的,性能淘宝上差别很多,请你推荐一下哪个好。谢谢。

网友:
都是自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高手。全文看完,佩服。
我最近试24L01,通信距离最远10-15米,加功放才50-80米。我看你的清单,高 ...

都是一样的  接收模块 都一样 发射模块选择四川成都那家的

网友(2018-03-11):
不懂,但帖子肯定不错,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 回复的帖子 有贬 有鼓励 ,再次我要申明以下几点:1、以上发布的材料和图片资料都是本人设计制作 2、 ...

严重支持

网友:
顶一下,写得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固件在哪里下载的,我看到的都不是三代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