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rsky X9D/X9D Plus刷机失败

楼主(2017-03-06):
泡泡老师您好,我按照视频安装软件,提示下载最新固件,版本2.0.20.控关机状态下刷机显示后来按新版本方法打开USB模式,然后刷机,再开机,控就一直是震动模式,面板显示空白,语音提示警告开关异常。刷回原先版本还是一样,请问怎么办

网友:
跟我之前的刷机的情况一样,应该是刷固件的时候,有打对勾的选项,你可能多勾选了。。。具体是哪个我忘记了。。时间长了

网友A:
刷错固件了,,我可以帮你604671508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错固件了,,我可以帮你604671508QQ

太感谢了,我加你

网友: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表扬哎 魔友 生活中的益友

网友:
天下模友一家亲

楼主:
一直没有联系上浪子,自己认真研究了刷机软件,反复回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最终发现还是软件设置中选项错误的问题。前面是按照泡泡老师视频中说的遥控器选项选择的是倒数第二项不带PLUS的固件。修改成最后一项带PLUS的,重新下载的固件最后有PLUS,再次刷机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联系上浪子,自己认真研究了刷机软件,反复回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最终发现还是软件设置中选项错误的 ...

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忙着,实在抱歉,刷震动棒,一般都是刷了老版本X9D的固件,不是X9D p的固件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联系上浪子,自己认真研究了刷机软件,反复回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最终发现还是软件设置中选项错误的 ...

原来你加的是论坛的好友啊,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加的是论坛的好友啊,不好意思啊

QQ也加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