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八通道行程设置

楼主(2017-03-07):
各位模友,最近刚玩有刷小四轴,正在设置解锁,天地飞8,四个通道无法设置到1000-2000之间,微调、行程都调了,调到1110-1900左右。无法再调了。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跪求?

楼主:
谁能给个天地飞和F3有刷飞控的解锁教程,或调参教程啊,详细点的,新手,求助?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顶一个 赞一个

楼主:
没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什么接收机,我的天8可以

网友:
我顶你一下

楼主:
天地飞8,是PPM接收机
鼓捣了好几天了油门调整最低到1101,微调也调了,无法再往下调了,不知道怎么弄了。好无奈

网友:
进入设置 往下有个辅助微调还是啥微调来着,可以设置+-_改变他的pwm大小。不玩天地飞有几个月了

楼主:
微调和辅助微调都调了,高1000、和低1000都没有达到1000左右

楼主:
设置了,最小到1101.再往下无法调了

楼主:
已经调了还是不行。1101-1930,这是范围,再调的话数字一点都不变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已经弄了半个月了,也没个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已经弄了半个月了,也没个头绪

也是有刷F3吗,如果调好相互学习一下啊

楼主:
很多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有高人吗,是不是改写程序能行啊

楼主:
就这样了,能调的都调了,还是行。

网友(2017-12-06):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天九调不下去了,楼主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