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v 没卫星是不是不能飞???

楼主(2017-03-07):
大疆精灵2v 刚起飞手机app显示八颗卫星  飞着飞着电机突然停转掉地  手机app卫星显示零颗。这是怎么回事啊!  飞行时是gps模式
电机突然停转是不是因为没星的原因,新手不会玩   请大神们讲解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    看看说明书

网友A:
停转应该不是没星啊,正常情况下只有上锁才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转应该不是没星啊,正常情况下只有上锁才会停转

不知道怎么了  连上app电机停转几率比较大   不连直接玩  还好点   一掉地上看就没卫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了  连上app电机停转几率比较大   不连直接玩  还好点   一掉地上看就没卫星

看起来问题不小,但是没遇到过,商品机建议交给商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问题不小,但是没遇到过,商品机建议交给商家处理

买的二手

网友:
没有卫星,无法解锁。

网友:
好像能飞

网友:
感谢分享,帮你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