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大神请进

楼主(2017-03-07):
本人小白,咸鱼买的四轴飞行器,说是aom2.6  但一直没飞起来,接收器三根线一直不懂怎么连,还有遥控器的解锁,请会弄的朋友指教,挺急的,一定感谢!!![快哭了][快哭了]

网友A:
从你表述上看你的基础知识离独立玩这个有点距离。

给你三个方向,

第一找个当地模友现场指导你,

第二找个航模群,看有没有热心的帮你

第三找卖你那哥们教你

看介绍,都是到手飞的配置了,你不乱动应该直接能飞的,你问问卖家就好了。

网友:
暖贴暖贴暖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表述上看你的基础知识离独立玩这个有点距离。

给你三个方向,

你好,我加群了,卖家也问了,都把他问烦了,还是不懂几根线怎么连接收器,急人

网友B:
首先apm功能强大,但是很折腾人,其次开源飞控要自己多找找相关资料,自己查资料最靠谱,还有你说的三根线应该是串口线,三根分别是正,负,信号线,对应在接收的插头插入

网友C:
没有一两年的基础就玩apm啊,起点真高

网友D:
没事,如果你真的热爱四轴的话,本论坛泡泡老师那里有非常详细的APM教学资料和视频,从零开始学吧,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多问多看老帖子,论坛里的朋友们会热心帮助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加群了,卖家也问了,都把他问烦了,还是不懂几根线怎么连接收器,急人

这种设备如果连最了解的卖家都不能教会你,别人更不可能教会你了,如果只是三根线的问题除非他不想教你,否则他都教不明白那是你的问题,你找别人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如果你真的热爱四轴的话,本论坛泡泡老师那里有非常详细的APM教学资料和视频,从零开始学吧,我也是 ...

怎么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apm功能强大,但是很折腾人,其次开源飞控要自己多找找相关资料,自己查资料最靠谱,还有你说的三根线 ...

接收器怎么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一两年的基础就玩apm啊,起点真高

求指教

网友:
这个太简单咯,泡泡老师你去看看

网友:
看泡泡老师.三根线.有根是信号.APM室内必须有十棵星才能解锁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网友:
你就这么几张截图想帮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器怎么连呢,

上图啊,没图怎么给你分析问题

网友:
如果连那三根线都不明白怎么连,那就真是纯小白了,建议看看网上的视频教程,有FT的,或者泡泡老师的。

网友:
泡泡老师的菜鸟课程,看两遍还不会,就出掉吧

网友E:
通过你的问题表述很明显是未入门级别的小白,建议先不着急下手,先去了飞控、电调、电机、电池、遥控通道等基础知识,再去看APM飞控的硬件连接和各种基本的校准以及设置。可以学习论坛泡泡老师的开源版块,里面有,先看看通过以上基础学习能不能大概看懂APM的教程,其次关于遥控与飞控的链接要结合遥控说明书和APM的接收机连接说明去插线。这么基础的东西反而因为知识面广一些,通过聊天是没办法一一解释清楚地,聊天解决问题也是在双方有一定基础上的,不然人家说一个通道正反设置你都不知道通道的概念,肯定不会有卖家会有时间一一教你入门。所以关键还是自己有耐心先多看帖子多潜水学习,不要着急一下飞起来。我也是从最简单的QQ飞控开始了解四轴航模的基础知识,再入手APM的,买之前也是看了很多帖子和教程,以及泡泡老师的视频,包括网上向他的请教。玩航模是一个需要耐心细心和持之以恒的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你的问题表述很明显是未入门级别的小白,建议先不着急下手,先去了飞控、电调、电机、电池、遥控通道等 ...

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