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mp全部参数表的含义

楼主(2017-03-07):
参数表中的电机线性控制和pwm信号死区是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没研究过,不过从名字上看应该就是调整控制信号与电机本身转速的线性关系的。

就是说软件计算出来电机需要增加10%的转速时,输出的信号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增加10%。这时候就是不线性了,线性度调整就是调整这个的。可以让真实输出的结果更接近计算出来的目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