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好盈电机显示setup is not SYNC with master

楼主(2017-03-07):
我用BL软件,选CHECK之后,2号和4电机显示setup is not SYNC with master,好像是不同步的意思,这个怎么办呀

网友:
意思是设置与主电调也就是一号电调设置有不同的地方,一般都是油门最低值或最高值不一样的缘故造成,在校准电调行程后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影响飞行,不用改,强迫症可无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建议接接收机以后把每个电调回复出厂设置再弄一下。

网友A:
一般情况是因为正反转跟主电机设置不同,没关系的。234号都是跟1号电机的设置对比的,不可能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因为正反转跟主电机设置不同,没关系的。234号都是跟1号电机的设置对比的,不可能完全一样。 ...

谢谢,谢谢

网友:
没事,我也用好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