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急)泡泡老师,使用遥控器把油门推到最大,不平衡

楼主(2017-03-07):
我用遥控器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如下图,每个电机不平衡。。。这个怎么办呀。。。。
遥控器是X9D,电调好盈BL30A,飞控F3刷BF3.0.0,电机2350kv,还有我摇晃飞机为什么电机会动呀。。。

电机

网友(2019-12-13):
在支持了,,可是现在还没有调好

网友(2018-06-02):
我也是这个问题 还没解决

网友(2017-03-30):
樓主問題解決了嗎,問題出在那裡?

网友:
我是初学者受教了

网友A:
这个是满油门的情况么?校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满油门的情况么?校准没?

校准过了,如果用控制一起推没问题,但是换遥控器推到底就这样了

网友B:
新手吧,电机一样才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吧,电机一样才不对呢

哦,这个是没问题是吧,我确实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是没问题是吧,我确实是新手

没问题,飞去吧,飞控会自动调整你的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飞去吧,飞控会自动调整你的电机的

哦哦,明白了,只要加速计校准就行了是吧

网友:
新手多学习,注意理解原理,打好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了,如果用控制一起推没问题,但是换遥控器推到底就这样了

看看你的舵回中没有,都要1500

网友:
楼主什么也别问了 你连门都没入,放下你的飞机和遥控器,到论坛里学习一个月再说吧。把各位大师的硬件软件教程学习个遍再来发帖询问。

网友:
可能你是在自稳模式下,解锁以后,飞控会自己修正飞机姿态,这个就是通过电机转速来修正的,切到手动模式,检查四个电机是否一致

网友:
上桨就好了

网友:
能飞起来就是正常的,飞不起来就是固件问题。我以前情况类似,但我是给一点点油其中一个电机就会迅速自动冲到满油

网友C:
如果加速度计校准了,并且在自稳模式也就是angle模式的话,请把飞行器水平放置。只有水平状态四个电机的转速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速度计校准了,并且在自稳模式也就是angle模式的话,请把飞行器水平放置。只有水平状态四个电机的转 ...

明白了,谢谢,还有我加速计校准以后,如果开angle模式1号有时候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还有我加速计校准以后,如果开angle模式1号有时候不转

你看一下地面站显示的姿态,如果一号电机那边偏高,就可以能不转。

网友:
电脑上不代表实际飞行,一切以实际飞行为准,前提是其他设置都正确了。

网友:
楼主多多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玩航模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钱,遇到问题不要着急,翻翻帖子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继续校准,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