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FPⅤ

楼主(2017-03-07):
AT9摇控距离一公里左右,想入手一套冲浪者FPⅤ续航距离10公里,但摇控器范围太少了,什么配置才能达到10公里?

网友A:
用433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33增程。

433增程是数传吗?要不要配合地面站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433增程是数传吗?要不要配合地面站使用?

433曾程就是433m的遥控,一般遥控是2.4g,433的数传也有,比如h433。冲浪者10km太慢,换小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曾程就是433m的遥控,一般遥控是2.4g,433的数传也有,比如h433。冲浪者10km太慢,换小胖吧,

天行者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增程是数传吗?要不要配合地面站使用?

不用,可以说是遥控改装。

网友C:
冲浪者太轻太慢飞10公里半径应该是改装情况下的了。天行者看你飞固定翼还是飞翼,1680这种机型正常速度60km/h,飞翼如x8那更快点。当然提醒一点,飞行半径10公里要考虑很多因素,如飞行路线周边地形(找机和遮蔽情况),天气,飞行高度等。建议楼主还是不要上手就那么远,飞机可以有设备冗余,但是每次起降不要跨度太大。慢慢练,把每次飞行当真实飞行,你就会发现你当时买的机子不是因炸机而退役,而是达不到你的飞行要求而退役的

网友:
对了楼上说的433没错

网友:
433不是数传,就是一个把遥控器信号能传的更远的一个设备,因为频率在433附近所以叫433。原理是遥控器在地面把信号给433,433再把信号传到飞机上的433接收机(就是和遥控器接收机一样的意思)来控制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太轻太慢飞10公里半径应该是改装情况下的了。天行者看你飞固定翼还是飞翼,1680这种机型正常速度60km ...

那飞两三公里呢?又考虑什么配置好?

网友:
rlink433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飞两三公里呢?又考虑什么配置好?

如果像你说的来练手,那冲浪者就可以了,也就是你的载机只要加个433增程和飞控(避免失控)就可以了,图传可以换成奥姆威1W的(3公里内不用平板天线信号良好),以后要换载机只要把设备换上去就行,电池2600机头配点重或换更大的。还有,冲浪者太轻,飞远怕被风吹走。冲浪者十分钟飞过路程(不是离你)大概7公里左右。

动力2212KV1400 8040

网友D:
10KM,电池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M,电池要多大

只去不回3000绝对够

网友(点评):
这是说3000mAH,可以5KM来回

网友:
433增程喽

网友E:
加功放,改4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功放,改433

哪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一种?

淘宝上搜433,各种品牌的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