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和冲浪者

楼主(2017-03-08):
天行者好飞还是冲浪者好飞?航拍又选哪个?

网友:
天行者大,动力配置也大,相对比较适合玩FPV航拍。

冲浪者小,动力也可以用小点,相对适合玩FPV练手。

个人比较喜欢冲浪者,飞起来压力小点,带出去方便。

网友:
冲浪者好飞,适合入门,如果有基础的话天行者也不难飞,天行者的速度可以很慢,是一款很经典的fpv载机

网友A:
刚拍难道不用大四轴吗

网友:
翼龙吧,好飞,轻机身,能在小范围的地方飞,缺点不抗风,天行者x5,天捷力大胖我都让他们休息了,

网友:
我刚入门了冲浪者

网友:
买了个x8

网友:
同楼主一样,纠结中

网友:
天行者好 航拍最合适,冲浪者比天行者好飞

网友B:
天行者你应该指2012这种款式而不是飞翼吧?初期好飞选冲浪者,毕竟单机小好操作,手抛、不加轮子滑跑(没错)、弹射都能轻轻松松飞起来。但是想飞高飞远载重大就要专门进行修改了,我的冲浪者f2飞控2600电池2212kv1400配8040桨无滑翔飞10分钟电压才降到3.9,但是是在无其他配重的情况下,楼主如果想航拍肯定要加录像机,如果想体验好,还得加云台,那重量就得加好多,估计2212的动力就不足了,接下来就是电机更换,重量再增加,然后续航能力下降,再增加电池,重量再增加,然后加固结构,重量再增加……
天行者(固定翼)同样也是练手机,和冲浪者比缺点就是太大,装机的皮筋会有损耗,其他载重和动力配置在按原厂配置装机时都远大于冲浪者,一样很能飘,设备空间冗余比冲浪者大很多。改用18650电池后,4s9600的电量重量才比以前5300的电池重100克,续航能达到一小时,飞机加飞控加摄像机全重也就2.3公斤左右,弹射发射轻轻松松(我一公斤以上的飞机都弹射)。

如果你执意想入冲浪者,又想让它飞后期,建议你再参考下本论坛的一个精华帖,搜“冲浪者”就能看见,好像是“如何让冲浪者成为最强载机”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你如果有一定固定翼技术首选天行者,如果练手选冲浪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行者你应该指2012这种款式而不是飞翼吧?初期好飞选冲浪者,毕竟单机小好操作,手抛、不加轮子滑跑(没错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你如果有一定固定翼技术首选天行者,如果练手选冲浪者就可以了。

我是打算练手的,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航拍不宜使用飞翼

网友:
我用的冲浪,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拍难道不用大四轴吗

买大疆怎么样?

网友:
冲浪入门不错,fpv也很安逸,天行者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