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解锁

楼主(2017-03-08):
我的cc3d解锁功能不会用,请问各位大神,这几个选项那一个是油门往右下角拉解锁,在线急等。

网友:
我也等答案

网友A:
这些以后遇到建议查查英语就好了,划红线的分别是横滚左、横滚右、航向左、航向右,你要选右下角解锁,看你的遥控油门是和哪个通道在一个摇杆上的,油门和方向就是yaw right,油门和横滚通道就选roll right

网友:
你好!设置成yaw righ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以后遇到建议查查英语就好了,划红线的分别是横滚左、横滚右、航向左、航向右,你要选右下角解锁,看 ...

网友:
我的都是直接翻译的,yaw right方向打右yaw left方向打左  最常见的

网友:
yaw right 就是油门又拉解锁 设置此为解锁的话 相反的如果要上锁 就油门左拉

网友(2017-09-01):
很好的东西,看了标题就吸引人可惜只有评论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