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PID】搬运一个调PID方法并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的PID

楼主(2017-03-08):
欢迎加入TURBO FPV技术交流QQ群讨论:532789093

最近看到一个老外分享的调PID视频(在不利用blackbox的情况下,说实话我还没用过blackbox,基本都是凭飞行时的感觉),利用两周时间试了试,感觉还比较可行,可能对刚入门以及像我这样进入进阶阶段的玩家有一定参考价值。
实际上利用这个方法大约花费1小时左右时间能够调整差不多,然后在飞行中微调就OK。第一周因为飞的太嗨,结果把F4炸废了,数据全无。这周换了F3继续试验,总体还是不错的。
继续卖关子    说实话,betaflight升级到3.0之后算法大变,调参已经比之前版本容易太多,需要的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手感和飞行风格进行优化。目前最新版本是3.16,我使用的是3.15。下面是我本周调试后使用的PID,供参考。

特别说明:不同的飞行配置PID差别还是比较大,各位参考使用。下面是我的飞行配置

机架:210 H型布局,电池上挂
动力:Hobbywing(好盈) xrotor 2205 2600kv电机+ bls 30A dshot600电调
飞控:SPRF3 (某宝58块钱买的)
电池:TATTU 1300mah 75c
摄像头:Runcam swift  镜头焦距2.1
图传:Aomway TX001+无牌蘑菇天线
桨: XHS 5040*3 三叶桨 (上图装逼照中的四叶桨请忽略,个人更喜欢三叶)
遥控器:Graupner MZ-24 + GR-18
眼镜:Fatshark DM V3

关子卖完了,下面进入正题
请将地面站升级到最新版本,固件建议也用最新版本。我不确定一下调试方法适用于3.0之前版本的固件!
老外的调试方法是这样:
1、YAW的PID保持默认(如果不记得默认值就保留现有值),ROLL和PITCH的ID归零,P从40开始。SUPER RATE、RC RATE、RC EXPO按照你自己的习惯调整;
2、这时候上电进行目视飞行。观察并不断升高ROLL和PITCH的P值(一般都是大于40的)直到急打ROLL或者PITCH杆并急停后,飞行出现3~5次震动(这种震动频率一般会比较高),先调ROLL再调PITCH,一般认为ROLL的PID是最关键的;
3、OK。上述工作顺利完成后开始转入ROLL和PITCH的D值调整。继续目视飞行,在上面调整的基础上不断增加ROLL和PITCH的D值,直到急打ROLL或者PITCH杆并急停后出现的震动基本消除;
4、上述调整都已顺利完成的话,此时飞机应该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操控感。这时候开始调整ROLL和PITCH的I值,还是目视飞行。不断增加ROLL和PITCH的I值,直到飞机在垂直急上升(基本满油门)后自由下坠(0油门,我一般设置怠速,或者开airmode,来保证遥控器油门0位时4个电机仍然保持一定速度,来保证飞行姿态)能够基本保证在一条直线。
5、YAW的PID似乎是所有PID里最神秘的,我感觉也是如此,根据老外的视频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保持默认或者根据自己的感觉调整咯。
6、到此为止调试工作基本结束,剩下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自己感觉微调。根据很多帖子讲的,结合我们团队几位大神的经验,再加上一点我自己的总结,浓缩来说就是P管控制力度,I管漂不漂,D管震不震。

几个通用的调试原则是:
       在飞机不震的情况下P值尽量大;
       一般情况下ROLL、PITCH、YAW的PID数值的大小关系是YAW>PITCH>ROLL;(steele曾讲过P值有个大概倍率关系,就是PITCH的P是ROLL的2倍,YAW的P是ROLL的3倍,仅供参考!)

       P,I,D三者是相互关联的,一般在微调时增加P值时可能需要调低I值,以保证飞行不抖动;
       D值不能太大,会给电机带来很大负担,有可能会过热烧毁;

附上两个调试时的飞行视频,大家看看效果
Hit the wall

Crazy roll

TEAM TURBO  二水

网友A(2017-04-21):
引用 楼主:
一般穿越机都是3分钟左右

我用CF固件的时候续航5分多钟,用BF固件续航就变成了3分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1300毫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调出来续航多久

一般穿越机都是3分钟左右

网友A:
楼主这样调出来续航多久

楼主(2017-03-20):
呵呵,大家一起讨论吧

楼主:
谢谢!
是不是写的太抽象了,没太多技术反馈

楼主:
谢谢捧场!有问题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默认参数,但是准备进阶花式不得不折腾pid

慢慢来,折腾才是本质,有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调这么高P d?   把黑盒子的数据接张图看一下,

木有用blackbox,凭感觉

网友(2020-03-02):
干嘛看不到完整版的

楼主(2017-05-31):
引用 网友D:
好贴,不过调pid我觉得还得用上黑匣子

我觉得黑匣子太麻烦,哈

网友C(2017-03-08):
要调这么高P d?   把黑盒子的数据接张图看一下,

网友B:
还在用默认参数,但是准备进阶花式不得不折腾pid

网友:
mark !!!
回头慢慢学习

网友:
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太及时了,感谢分享

楼主(2017-04-21):
引用 网友A:
我用CF固件的时候续航5分多钟,用BF固件续航就变成了3分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1300毫安的 ...

基本没用过cf,所以没法解释。
不过我理解续航时间应该差别不会太大,现在普遍都是1300mah 4s电池飞3分钟左右。如果竞速的话大概2分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没用过cf,所以没法解释。
不过我理解续航时间应该差别不会太大,现在普遍都是1300mah 4s电池飞3分钟 ...

好的,谢谢

网友E(2017-05-28):
为什么没有定高P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没有定高PID?

什么叫定高pid?

网友D:
好贴,不过调pid我觉得还得用上黑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