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天线问题……

楼主(2017-03-08):
怕天线再次炸断,这次包了两成热缩管,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望大家多给意见,还有热缩管上还有字,不会干扰信号吧

网友A:
热缩管上面有字,天线要不高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上面有字,天线要不高兴的

额,不能由它乱来

网友:
多准备几根天线不就行了
热缩管还是容易被螺旋桨打破

网友:
顺着藏在机架内侧绑好或粘好最保险,一个小穿越机能飞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上面有字,天线要不高兴的

有字有可能打架,哈哈哈

网友:
这样布置天线看着还是不保险,我一般是一条延机臂布置,一条跟电池一起扎起来。

网友B:
架子不错,是140吗,还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子不错,是140吗,还是200?

200轴距

网友:
不用这么纠结吧,我就这么随便绑炸了好久了。。。基本都是倒扣炸。。。

网友:
不会影响信号的,另外可以多备用几根淘宝有2块钱一根的就够用  基本也飞不太远,所以很够用的不用担心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