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4sg微调不好使

楼主(2017-03-08):
futaba14sg日本手,升降的微调往下不好使,往上好使,其余三个微调都好使,是控里哪个设置的事?还是那个小开关坏了?请各位大神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不好使是怎么个不好使     调起来没反应  还是那个开关不偏硬    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使是怎么个不好使     调起来没反应  还是那个开关不偏硬    还是什么? ...

手感正常,调的时候显示屏数值不变

网友B:
看看 h/w select 界面里,t3的 rate是不是设成0了,默认是30

网友C:
开关没坏~ 拆开动一动就好了~   我的x9d 一个微调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h/w select 界面里,t3的 rate是不是设成0了,默认是30

没找到呀?能再说的详细点吗?不过我现在什么设置都没动,摁住微调开关就好使,一下一下按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没坏~ 拆开动一动就好了~   我的x9d 一个微调也是这样~

现在什么设置都没动,摁住微调开关就好使,一下一下按不好使

网友:
是不是微调到头了

网友:
估计是按键接触不良吧,14sg是有这个毛病,很多模友都碰到,至于设置,function 界面下,选3 thr 的 trim列,默认应该是T3,进入H/W select 选T3,看看rate 设置。

网友:
不错不错 帮顶喽可惜不懂

网友:
遥控器拆开,微调开关附近,主板上的螺丝紧一下,再者把开关附近清下灰

网友:
Futaba,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ll8y8y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嗯,好的

网友(2018-01-07):
好多都是这个情况,微动坏了。换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