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固定翼FPV高清相机!高清、高清~

楼主(2017-03-08):
现在用的是山狗4代电池SJ9000,录像效果一般,需要各位大神推荐个高清的!

网友:
山狗不行就用真狗呗,

不过吐槽一下sj9000是山山狗,山寨的山狗

网友:
鹰眼6s.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A:
固定翼就要风阻小,只能够选 runcam 2,或者飞萤Q6。我用runcam 2。

runcam 2最高1080 60P,Q6是4K 24P。

但是Q6会干扰433增程。

网友:
还用说上goPro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就要风阻小,只能够选 runcam 2,或者飞萤Q6。我用runcam 2。

runcam 2最高1080 60P,Q6是4K 24P。

这个得顶了,当时不懂,看着两个有点贵,就买了个山山狗
结果录像一塌糊涂!

网友:
不错不错 帮顶喽去看鹰眼6s

网友:
建议你去看看鹰眼7s今天买回了,朋友们都说很好。有2英寸的显示屏作为取景器很赞哦

网友:
我知道一个高清的相机,可以安装在飞机上航拍,绝对高清,专业级的。就是有点重,有点贵。重量约13公斤,价格约32000美元。

网友:
鹰眼或者真正的狗,不是山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就要风阻小,只能够选 runcam 2,或者飞萤Q6。我用runcam 2。

runcam 2最高1080 60P,Q6是4K 24P。

很详细,谢谢!

网友:
拍照录像好的很多,要想高清FPV,还是上数字图传吧。那才是根本。

网友(2017-08-24):
上真狗吧,颜色和清晰度要好很多的

网友:
runcam 2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