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天线

楼主(2017-03-08):
不小心把图传发射天线拆坏了 问一下 还有救么

网友A:
直接不要原来那个黑棒壳子了,你这天线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焊上就能用,就是比较考验焊工,如果是图传那头的头子没坏的话,买个对应的sma头子压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不要原来那个黑棒壳子了,你这天线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焊上就能用,就是比较考验焊工,如果是图传 ...

好的 谢了 我之前以为 那个屏蔽线长度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B:
马歇尔天线特来解答:)
从图来看,你是SMA头坏了,如果振子没动的话只要加个SMA头就行,但这是50-1.5的线很小,加SMA头需要有专门的工具。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重新买一根天线换上!!!原因有四:

其一、图传比天线重要,一根棒子才10多块,要是烧了图传可以买很多棒子;
其二、自己焊很考验手工,不熟练的话吃力不讨好,还不一定能焊好;
其三、如果材料没现存的,还要买SMA头等工具更麻烦;
其四、图传天线有多种选择,现在坏的是线极化的棒子天线,你还可以试试圆极化的马歇尔四叶草天线,效果或许更好:)

综上所述,所以建议你另外购买更方便!!!

网友C:
直接上天线,不要塑料

网友D:
外壳没事,线弄个接头焊上。

网友E:
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歇尔天线特来解答:)
从图来看,你是SMA头坏了,如果振子没动的话只要加个SMA头就行,但这 ...

谢谢 已经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天线,不要塑料

谢了 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没事,线弄个接头焊上。

谢了 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买一个

手里天线不少  没必要 已经弄好了

网友F:
其实棒子天线比单纯的一条线稍微好一点,直接用断了的那个拧上去照样可以用,我朋友玩穿越机就是这样,只接一条馈线。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天线不少  没必要 已经弄好了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棒子天线比单纯的一条线稍微好一点,直接用断了的那个拧上去照样可以用,我朋友玩穿越机就是这样,只接 ...

好的 谢谢

网友:
外壳没事,线弄个接头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