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dsm2接收吗

楼主(2017-03-08):
问卖家半天,啃啃哧哧也说不出来,崩溃了,有人用过这个吗,板子上没有标识,也没有对频开关,搞不清线序
。我现在是红接3.3,黑接地,灰接rx,但是每次上电时接收就闪一下,无法对频
请教如何和f3接

网友A:
这是DSM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SM把

菜鸟一个,不懂,请指教

网友B:
2 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回车

3 输入save,回车,断开电脑连接,给飞控上电

4 此时看到卫星在快闪,打开遥遥控器对频

5 若卫星熄灭后常亮则对频成功,否则从1开始,第二步换个数字

6 如对频成功,断开动力电,从新连接电脑把spektrum_sat_bind设置为0

7 保存后,此时已做完所有工作,可以开始使用你的卫星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回车

3 输入save,回车,断开电脑连接,给飞 ...

谢谢!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从一到九都试了,但是看不到卫星灯快闪,每次都是在上电时闪一下,然后就灭了。请问在操作时,rx脚需要悬空吗

网友:
原来用刷机D10用过,

网友:
没有用过,功能强大不强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从一到九都试了,但是看不到卫星灯快闪,每次都是在上电时闪一下,然后就灭了。 ...

F3对应的串口在地面站是否已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对应的串口在地面站是否已经打开

打开了,串口3的rx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串口3的rx

那就不清楚了,我也是按照上面那个步骤一次成功的,你可以看看遥控的接收模式改没改,但我不确定那个对对码有没有影响。

串口接收模式  DSM2或者DSMX

网友:
山寨,没得商谈

网友:
为什么不买带对频键的?这个需要插主接收上和主接收一起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从一到九都试了,但是看不到卫星灯快闪,每次都是在上电时闪一下,然后就灭了。 ...

你量量3.3v的电压,怎么像是电压不够,没工作的感觉

网友:
这种对码麻烦

网友D:
我的在调参软件对码,对码灯也不闪的

网友:
把这个DSM卫星接收机,连接到地平线的主接收机,短接对码线,和控对频。对频确认OK后,在链接飞控和接收机测试通道信号。

网友:
我也是按4楼方法搞定的,楼主你最好试试卫星接收机是不是正常。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没有主接收,只好买一个带对码开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在调参软件对码,对码灯也不闪的

我开始也买了这个,没有对码按键的 真的不好对,要DSMX主机才行,后来还是退了,买了带按键的 真的好用

网友:
搞不明白,你买它干啥?

网友:
这种卫星最好的办法就是买的时候要一起跟主机一起买,我每次都是在主机上对频好,然后在装到F3上去使用,而且山寨接收的可用频率不多,好像是只有一百多个频率可以用,遥控器的随机频率多很多,有上千个频率,所以有时候遥控器随机一个频率,接收器不一定能对上,所以多试几次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