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怎么判断涵道电机支持几s电池,多少a电调

楼主(2017-03-09):
我有个64mm的5叶涵道,是之前买十月航空PNP版的F9F配的,电机电调都没有参数,不知道电调多大,也不知道电机型号和kv值以及支持几s电池,由于买的时间较长了,该款飞机已经下架,问店家,店家我也记不住了,求有经验的大神指教下

网友:
用3S电试一下,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网友:
这还真没经验,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有东西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来

网友:
看kv大小拿别人的涵道  kv和s值相乘,除以已知的kv数值就是电池几s

网友:
涵道起码支持3s 先从3s 试起呗,先小油门,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温度,温度不高就加大油门,慢慢试,3s全油门不烫手,就上4s,如此反复测试。一般就4s吧。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2017-10-05):
3s不用试了肯定支持。4s上电,听声音是否响4声。电调保险起见上50A。当然了,最好是找到电机啥品牌。

网友(2018-03-16):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也想晓得,电机一般能用几s,最高能用几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