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IMU 加速度计 日志数据

楼主(2017-03-09):
我的APM怎么没有加速度计的日志数据呀?

网友A:
默认是没有的,需要去点开,好像是什么LOG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没有的,需要去点开,好像是什么LOG的选项。

在哪里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没有的,需要去点开,好像是什么LOG的选项。

教程里IMU选项里,可是我的没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里IMU选项里,可是我的没有呀!

全部参数中的“LOG_BITMASK”,根据需要的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参数中的“LOG_BITMASK”,根据需要的填就行。

我是说的日志数据

网友:
要打开才有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受教了,apm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的日志数据

你改了它就会记录数据的。没改过就没有数据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它就会记录数据的。没改过就没有数据记录……

能教我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教我改一下吗?

之前就说了,LOG参数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就说了,LOG参数修改……

改成什么参数就会记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什么参数就会记录呢?

欧……大哥,参数后面有提示什么参数对应什么,你不要说你的没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大哥,参数后面有提示什么参数对应什么,你不要说你的没汉化

是汉化的,只汉化了主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汉化的,只汉化了主菜单

LOG_BITMASK参数

0:禁用 830:默认 894:默认+遥控输入 958:默认+IMU 1854:默认+电机 -6146:几乎所有

LOG_BIT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能分享一下你的面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能分享一下你的面站吗?

http://www.playuav.com/article/36
自己看着下。直接装好像不会全部汉化,应该要从低版本升级才能全部参数汉化,再有什么问题可以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