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无法校准电调

楼主(2017-03-09):
新买了一个天地飞wbus接收器,准备把apm换成pixhawk。把接收器插入rc接口之后用ppm模式连上遥控器,校准遥控之后,仍然显示rc not calibrated,而且死活不能校准电调,一直响。

始终显示未校准

天地飞7七通道校准多次

楼主:
好吧,终于搞明白了。。。pix没有坏,只是需要长按安全开关(switch)。。。"main out的八个输出,仅在安全开关按下之后,即在电机能通过遥控器摇杆解锁的情况下,才有信号输出。”难怪我的电调一直叫,因为安全开关没有按下,main out口没电。。。

楼主:
现在电机一直响,而且点击test motor测试电机被拒绝,个人怀疑main out部分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wbus应该是仿sbus协议吧,你用ppm应该不行

网友A:
换PPM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PPM试试吧

这个接收器是sbus,ppm双模的,我用的ppm模式,不过我也怀疑可能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我把飞控电源切掉电调也是那样想,我想知道怎样验证我的飞控和电调是否连接好,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B:
不要插在sbu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在sbus接口

谢谢你回复,我插rc口的

网友:
去换一个社区版的地面站,那个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C:
天地飞的遥控器用2.4g模式是插在rc端,如果你想用ppm模式不仅要换在sbus端口,还要把遥控器的模式改成ppm模式!否则就会出现楼主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的遥控器用2.4g模式是插在rc端,如果你想用ppm模式不仅要换在sbus端口,还要把遥控器的模式改成ppm模 ...

意思是把接收器插在pixhawk的sbus端口?然后遥控器改ppm模式在哪里改?遥控器里并没有改ppm的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把接收器插在pixhawk的sbus端口?然后遥控器改ppm模式在哪里改?遥控器里并没有改ppm的选项 ...

遥控器关机按住菜单键再开机(一定要按住不要松手)然后会有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关机按住菜单键再开机(一定要按住不要松手)然后会有选项的

天地飞7没有这样的选项,而且接收机插sbus口也不亮,但是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没有这样的选项,而且接收机插sbus口也不亮,但是还是谢谢你

不好意思,突然发现天九才有这个选项

网友:
慢慢来,不着急。

网友D:
好帖,我也是w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我也是wbus

然而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QAQ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收器是sbus,ppm双模的,我用的ppm模式,不过我也怀疑可能是接收的问题

有没有别的控  换别的控试试     排除法 笨办法

网友E:
楼主你的天地飞wbus接收器对频过没?
  天地飞wbus接收器是SBUS功能,在PIX的RC口插入3Pin线直接连接接收机上
用排除法看看自己的接收机有没有工作,是不是对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天地飞wbus接收器对频过没?
  天地飞wbus接收器是SBUS功能,在PIX的RC口插入3Pin线直接连接接收机 ...

接收器工作了,看我的图,都进行过遥控器校准了,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pix的main out部分(就是插电调的针脚那里)烧掉了,但我无法确定哪里坏掉了

网友C:
为毛一定要用ppm模式呢!你遥控器改设2.4g保你无事!或者把插口插到sbus上!rc上用ppm模式校准不会成功的!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一定要用ppm模式呢!你遥控器改设2.4g保你无事!或者把插口插到sbus上!rc上用ppm模式校准不会成功的! ...

额,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的天地飞7并不能设置模式,是新买的接收器可以使用ppm和sbus两种模式,而且应该是都可以校准的。那个接收器插sbus口不亮灯,我现在是用接收器开sbus模式插rc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的天地飞7并不能设置模式,是新买的接收器可以使用ppm和sbus两种模式,而且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