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错误代码

楼主(2017-03-09):
这么多红色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从刷固件把
看起来是 气压计完全坏了

网友:
气压计有问题。

网友:
气压计有问题,时好时坏。

网友:
楼主下次截图最好截全屏!另外现在飞控多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硬件问题产生的!开源在软件上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如果想模友所说的气压计问题(我暂时没看出来)你可以试试拆开飞控在气压计的位置换一个大一点的海绵用作密封,同时重新做一次校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