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3刷cleanflight可以拿来飞FPV吗?具体配置如下

楼主(2017-03-09):
F3飞控
3508电机加1355桨
好盈乐天40A电调
轴距450
之前一直用的APM,入手了F3豪华版就想试试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希望大家给解答解答,谢谢了

网友:
可以吧,没玩过450,一直玩小轴距的机机

网友A:
可以,但是F3你玩超视距FPV的话,失控就是炸机。如果你用F3上GPS,指望loit有APM那么好,指望失控返航,那就是个玩笑。

网友:
不懂,跟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F3你玩超视距FPV的话,失控就是炸机。如果你用F3上GPS,指望loit有APM那么好,指望失控返航,那 ...

那么可怕啊 apm感觉好难调啊 多一点油门就蹭蹭往上跑 少一点就在地上起不来 这个怎么调啊

网友B:
450能装1355的桨?是不是弄错了?f3竞技飞控不过你可以尝试下。记得写心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能装1355的桨?是不是弄错了?f3竞技飞控不过你可以尝试下。记得写心得啊。

本来应该是550的机架吧 然后炸机有根碳管裂了就切了一节 感觉就450和500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HCY19960917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软件怎么设

网友:
买个固定翼专用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可怕啊 apm感觉好难调啊 多一点油门就蹭蹭往上跑 少一点就在地上起不来 这个怎么调啊

新手玩APM,最好用定高,压力会小点,用自稳除非你机器调到很好,否则就是上蹿下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玩APM,最好用定高,压力会小点,用自稳除非你机器调到很好,否则就是上蹿下跳。 ...

哦哦 那我下次试试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