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刷的3.1.1版本,用在双子星上抖舵怎么办

楼主(2017-03-09):
江湖救急啊,各位大神,小弟刚入手PIXHAWK,刷的是3.1.1的固定翼版本,装在双子星上,今天调试时,出现只要把飞行模式切到电传模式,停待模式(原地定点绕圈),自动模式后,副翼就大幅度的抖动,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怎么调整啊,在线急求,谢谢了

楼主:
手动模式,及自稳模式没有问题,电传模式也没有问题,就是返航模式,留待模式,与自动模式下,就不停的抖舵

网友:
顶贴赚积分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帮顶!固定翼不懂

网友A:
陀螺仪不停校准,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不停校准,什么舵机

舵机是银燕金属的,就是双子星通用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银燕金属的,就是双子星通用配置

如果用PWM模式,电位器跳舵,也会这样

网友(2017-07-14):
飞到天上就不抖了

网友:
因为没解锁之前或没有GPs信号之前返航模式就会斗来斗去

网友:
你用的电台吧?银燕的舵机再用电台的情况下,就是容易抖舵,被干扰了。换md933试试

网友:
跟飞控没关系吧,舵机的问题吧

网友(2018-04-08):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8-06-26):
解决没,啥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