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头追教程

楼主(2017-03-10):
SKYZONE SKY02S V+ 视频眼镜头部跟踪 ,这个教程哪位大仙能出一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的啥控?

网友:
我用futaba实现过

网友:
我的头追是用手机陀螺仪,用手机显示图像,然后买个vr

网友B:
飞飞机,上追晕死你。。“

短卡上也用过,晕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控?

乐迪的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飞机,上追晕死你。。“

短卡上也用过,晕吐了

是啊,那可就算了,是不是平稳飞的时候用用头追还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乐迪的9

没用过不会哦,opentx的直接选对应的Tr通道就可以。

网友:
找找5imX,那上面有头追的专著。

网友C:
补充:头追,与控没有关系。所有的控制,并不是由遥控器实现的,而是由头部的运动实现对远方摄像头的控制。
头追,全称叫头部追踪控制系统,简称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头追,与控没有关系。所有的控制,并不是由遥控器实现的,而是由头部的运动实现对远方摄像头的控制。 ...

谢谢大侠

网友(2018-07-28):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会哦,opentx的直接选对应的Tr通道就可以。

有详细点的教程吗,我控是x9d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头追,与控没有关系。所有的控制,并不是由遥控器实现的,而是由头部的运动实现对远方摄像头的控制。 ...

那遥控里面不是还要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