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SD00775】好吧,我又来做小飞机了!52克

楼主(2017-03-10):
网上看到这个图纸,一直想做的,不过做出来成品太大了,没地方飞,所以一直没做,后来小飞机做多了,又想重新做起来,所以先做一个小的试试效果,图纸用下面这个

先用【打开方式】-【画图】-来打开这个图纸,然后在打印设置里面设置50%打印比例,之后就是打印图纸出来咯,打印出来后得到的翼展大约是42左右。
然后机翼我用的是EPP,够软摔不坏,机翼前缘后缘各加一条0.5厚度的碳片,机尾各位可以随意,我使用D板的,够硬直,不会像EPP那样软趴趴,然后机头就比较好找材料了,最近X宝上面不是有两家2.4G的模块在搞活动拼价格战吗?都各买了两个,包装盒里面正好就有珍珠棉,而且还是两片一盒呢,这个机头只要一片就能搞定(切割前自己安排好位置就能正好得到两片机头了),两片机头粘好,底部夹3MM的碳管,长度自己决定吧,我也是正好有一条边角料的碳管,长度不够顶到机头前面,不过粘住机头的一半也是够的了,然后再机头上面上设备,本来机头一个大孔是放电池的,结果发现用的设备小了,飞机小了,重心就变了,电池我是放到机头最后面本来放舵机的位置了,而且我用的是250的电池,如果用500的话飞机会比较重,飞起来机翼会上湾,虽然也能飞不过不放心,又在主翼前缘碳杆位置绑了棉线通过电池位置直接拉到两边主翼,再次试飞就没问题了,而且飞行速度不快,公园绝对好玩。
这次试用的电装设备是:萝丽三代控和4通集成电调的接收机【可以直接上一个或者两个电机的】,电池250,伟力的8520减速组【需要把桨改造成后推的,这个方法论坛之前有人出过教程】,3.7克1S舵机两个【一个副翼控制左右,一个升降】,基本就是这样,下面上成品图,有机会出去公园飞我会来补视频的。

网友A:
这个好玩了,空心杯又安全

网友B:
漂亮的飞机 群里面看到过了

网友C:
赞一个,小鸡鸡真漂亮,如果把组装制作过程分享就可以是精华帖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了,空心杯又安全

对啊,空心杯安全,而且后推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飞机 群里面看到过了

哈哈哈,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小鸡鸡真漂亮,如果把组装制作过程分享就可以是精华帖了,加油

还要制作过程啊?过程没有拍照哦,下次再做的时候再拍吧。

网友D:
我也想做就是没有材料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就是没有材料和图纸

图纸已经上传了啊,材料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网友:
感觉好轻啊66666

网友E:
空心杯都那么厉害

网友F:
其实做个主翼有上反角的,用垂尾转弯的小飞机也挺好飞的。不过楼主这个做得也很好!

网友G:
空心杯加减速组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已经上传了啊,材料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心杯加减速组件吗?》》

对啊,就是那个伟力的8520减速组,一套不带电机是5.5元那种,电机随便买个普通8520的就能带起来,如果飞机超过70克就必须用原装电机才能带了。

楼主:
不客气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心杯都那么厉害

空心杯减速组还可以了,8520的话试过最高能带起来77克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做个主翼有上反角的,用垂尾转弯的小飞机也挺好飞的。不过楼主这个做得也很好! ...

我也知道带上反的飞机会自稳,不过图纸没有这个设计,我也不知道自己加会不会成反效果,所以就只能这样咯。至于用尾垂转弯是我之前一直在用的方法,后来看到别人好多都是副翼转,所以这回想试试,发觉失速率比单尾垂转弯少了,而且转弯后副翼能快速恢复飞行姿态,尾垂的话只能左右两边摆来恢复,所以觉得副翼更直接稳定就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那个伟力的8520减速组,一套不带电机是5.5元那种,电机随便买个普通8520的就能带起来,如果飞 ...

毕竟便宜啊。

网友:
超轻飞机。

楼主:
还可以吧哈哈哈

网友:
好想做个给儿子玩,嘻嘻顺便自己也玩玩

网友:
手工了得

楼主:
还行吧,可惜飞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可惜飞丢了。

网友H(2017-06-04):
萝丽三代控和4通集成电调的接收机 ,这个4通集成电调那里有啊LZ

楼主:
引用 网友H:
萝丽三代控和4通集成电调的接收机 ,这个4通集成电调那里有啊LZ

这个你要找找论坛里面的资料了,因为这个其实是萝丽二代的板子,然后升级三代的时候出过一个兼容三代的固件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要找找论坛里面的资料了,因为这个其实是萝丽二代的板子,然后升级三代的时候出过一个兼容三代的固 ...

三代控我有 ,我是说这个4通集成电调的接收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代控我有 ,我是说这个4通集成电调的接收哪里有

所以我说找找旧帖子,这个接收是二代的时候出的。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飞机 群里面看到过了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