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有没有人修过非凡的osd

楼主(2017-03-10):
本人有个非凡osd s1,莫名红的闪烁,正常为长亮,图像有,无数据,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怀疑是数据处理的芯片坏了,但是没有具体说非凡osd刷机的教程,请问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我的n1一直都是闪,但是数据显示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1一直都是闪,但是数据显示都正常

我的只有图像,快速设置视频格式也没反应

网友:
我的也是闪呀,正常,只是在空中会自动重启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
没用过N1

网友:
把显示器制式改一下看看PAL要么NTSC两个随便调一下看看

网友B:
非凡的固件是他自己编的,外面下载不到,看来你的返厂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凡的固件是他自己编的,外面下载不到,看来你的返厂维修了,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C:
强刷芯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刷芯片不行吗

刷不了

网友:
非凡用的不是开源的那个OSD吗

网友(2017-06-24):
学习了!帮顶!非凡S1,S2,N1,N2用的MCU是STM8S005的芯片,穷人OSD用的是ATM16的MCU.MINIMOSD用的是ATM328P的MCU.非凡又不把固件公开,升级都是在线升级,只有等高手破解或重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