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解锁,连接地面站显示罗盘不健康!

楼主(2017-03-10):
我用的是apm2.8加m8n的gps,用的是外置gps内置的跳线帽已经拔掉!每次都是校正罗盘后无论搜不搜的到星都可以解锁《地理围栏》关闭了,但是飞控去电后放置十几分钟后再上电解锁就无法解锁了,连接地面站就会显示罗盘不健康!固件版本3.1.5的!地面站新旧版本都试了也不行,也刷了车又刷回六轴也不行!固件无限的刷什么版本都试了,m8的gps都买了俩个了,但是都是一样的毛病!求大神帮忙解决呀!小弟在此先谢过你们了!

网友A:
你最好上个图!

网友B:
我的也是十层楼房我住八楼.APM2.8装个山精刚装好那久随时都可以在客庁解锁飞.晚上也可.只从接了数传.GPs老显水平因子低.想飞都必须到室外.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C:
可能是GPS模块的罗盘有问题,或者是你家环境干扰大引起的。我的云台就对罗盘有轻微干扰。每次不能解锁就把云台往外抽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上个图!

我已经校正了!不过还是那样,起飞无法解锁,显示罗盘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GPS模块的罗盘有问题,或者是你家环境干扰大引起的。我的云台就对罗盘有轻微干扰。每次不能解锁就把 ...

以前可以解锁的!就这几天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十层楼房我住八楼.APM2.8装个山精刚装好那久随时都可以在客庁解锁飞.晚上也可.只从接了数传.GPs老 ...

你应该是重力感应出了问题,就是那个加速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上个图!

只有机架图片,没有地面站显示罗盘不健康图片了

网友D:
最有可能的就是接触不良,我的飞机有时也这样,拔掉再插进去,重新插电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的差点拆了 用了旧版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地面站?咱整清楚了再称谓什么叫地面站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有可能的就是接触不良,我的飞机有时也这样,拔掉再插进去,重新插电就可以了 ...

是的!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差点拆了 用了旧版好了

我都拆过一个了!这是第二个

网友:
你插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可以解锁的!就这几天出的问题

我知道啥原因了,你飞控自检不成功的时候轻轻的左右拧一下gps就可以解锁了
飞控基本上是报错内外罗盘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啥原因了,你飞控自检不成功的时候轻轻的左右拧一下gps就可以解锁了
飞控基本上是报错内外罗盘不一 ...

谢谢!我已经解决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过了

是不是我说的问题呀?

网友:
APM就这尿性,搞不懂。我从一个机架换另一个机架,电机电调全部照搬下来。想重新校正,肯定完蛋。重新刷N道固件,最后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又好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过了

楼主如何解决的啊 我的飞控也是这个问题  总是罗盘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何解决的啊 我的飞控也是这个问题  总是罗盘不健康

给飞机下电,然后重新上电,或者拿起无人机转圈

网友:
同病相怜啊!我现在也是

网友G:
怎样弄好的,罗盘不健康,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GPS,还是在调参时提示罗盘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样弄好的,罗盘不健康,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GPS,还是在调参时提示罗盘不健康

把飞机上电后如果红灯两快一慢的闪烁说明自检未通过,然后拔掉电源,再进行连接,如果还不行就把gps和电子罗盘的线拔掉再插回去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插电拿起来转几圈然后下电上电,如果还不行就检查下线路,让大电流物体包括电池还有电压传感器远离它,如果还不行就重新校准罗盘!记住远离磁性物品,远离楼房障碍物,远离大型建筑!电子罗盘不易寒冷,太冷也会出现故障!以上是本人对“电子罗盘不健康”的调试得来的经验,请做参考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飞机上电后如果红灯两快一慢的闪烁说明自检未通过,然后拔掉电源,再进行连接,如果还不行就把gps和电 ...

谢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上已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回头试试

再告诉你两个办法,就是刷小车固件再刷回来!或者每次起飞前校准油门行程,记住是每次!

网友:
路过帮顶喽兄弟,论坛找找相关帖子看看

网友(2017-04-09):
盖个章,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