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固件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7-03-10):
大力215 的F3飞控     我选最新的固件居然这样提示

网友A:
我碰到过,最后用stlink刷的。

stlink是stm32用的编程器,只要芯片没坏,哪怕是空芯片也可以烧程序

网友:
看不得英文,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最后用stlink刷的。

stlink是stm32用的编程器,只要芯片没坏,哪怕是空芯片也可以烧程序 ...

短接boot 用bf重新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boot 用bf重新刷可以吗?

我是没成功才用的stlink,这个是终极办法,只要硬件没坏就肯定可以,这是开发阶段使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成功才用的stlink,这个是终极办法,只要硬件没坏就肯定可以,这是开发阶段使用的工具

串口打开错误遇到过吗

网友:
把文件转dfu。你看我帖子关于win10刷BF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