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开源双接收,我也折腾下

楼主(2017-03-10):
   谢谢泡泡编译好的文件,这样少不少麻烦,这屏原来配的橙星CX20图传只有单接收。一直用着,现在给它改开源双接收,原来设计的预留的地方装上接收机,把原来接收机删除掉频道模式电阻再加个328Promini就成了。改动得地方比较少挺合适DIY。蜂鸣器我没装,不知道是我的328有问题还是固件,静态有吱吱声,但是按下发声正常,测引脚有3v没完全关断。改装大伙看图吧。(原来的接收机rssi有问题没法切换,最后又换了个rx58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帮顶了。。。

对,谢谢开源

网友B:
电路完全看不懂

楼主:
蜂鸣器待机的声音是根据官方图纸接到+5v的原因,现在接到3.3V正常了。

网友C:
我的屏和你的一模一样, 这个屏本来就是双接收啊,为什么要改? 另外,我的屏感觉没以前亮了,有什么办法吗? 如果换屏的话,难度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屏和你的一模一样, 这个屏本来就是双接收啊,为什么要改? 另外,我的屏感觉没以前亮了,有什么办法吗? ...

要是双接收我就没必要去改了。检查背光电压,不过大多数是LED老化,还有屏前面的折射膜,经常晒太阳那膜会变质导致亮度降低。

网友D:
看着好牛13
顶!d=====( ̄▽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完全看不懂

找会的对着我的接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牛13
顶!d=====( ̄▽ ̄*)b

开源得力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会的对着我的接就成了。

我是收了本地模友自己改的双接收,跟你一样的模块好像,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技术达人

网友(2017-10-18):
希望上电路教程,顶帖

网友:
老是编译错误,什么回事,库已经补上了,用SPI刷也不知用什么熔丝位
Arduino:1.8.5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 Pro or Pro Mini, ATmega328P (5V, 16 MHz)"

构建选项已变更,全部重新构建
sketch\state_search_ui.cpp: In member function 'void StateMachine::SearchStateHandler::drawRssiGraph()':

state_search_ui.cpp:177: error: 'INVERSE'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display.setTextColor(INVERSE);

                              ^

exit status 1
'INVERSE'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在文件 -> 首选项开启
“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选项
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

网友(2018-05-23):
开源就是好,帮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