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都是我哥

楼主(2017-03-10):
请问各位哥,这样会不会影响飞控?

网友A:
保护这么好看样子要风雨无阻了

网友B:
这样振动对飞控影响太大,最好上减震板,飞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振动对飞控影响太大,最好上减震板,飞应该是没问题。

减震板?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这么好看样子要风雨无阻了

谢谢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

谢谢我的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哥

为人民服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震板?可以自己做吗?

看个人动手能力了,两篇木板或者塑料板甚至kt板就能做,自己搜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动手能力了,两篇木板或者塑料板甚至kt板就能做,自己搜下吧

我下面用的双面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面用的双面胶

最好别用扎带直接绑在底板上,相当于硬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扎带直接绑在底板上,相当于硬链接

没有,我用的是双面胶沾上去的

网友:
百度一下减震板。

网友D:
这种办法不可取,震动太大飞控会紊乱的,绑扎带把飞控都勒歪歪了。最好装减震座,把透明罩架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办法不可取,震动太大飞控会紊乱的,绑扎带把飞控都勒歪歪了。最好装减震座,把透明罩架空。 ...

naza飞控内置有减震

网友:
没必要绑成这样放松减震

网友:
没事的,好飞就行!

网友:
看起来飞机有点重啊。

网友:
看着一锅粥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