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怎么接乐迪R6DSM

楼主(2017-03-10):
r6dsm怎么与cc3d接线

网友:
怎么有广告?

网友A:
1:CC3D供电电压是5V,而卫星只能用3.3V,需要降压。
2:卫星的数据线接入CC3D的如下RX。
3:不要接电池  CC3D调参 ,进Configuration选Hardware。
4:Fiexi Port或Main Port其中一个开启DSM。
5:SYSTEM点Settings  点HwSettings
6:找到DSMxBind  改数字0~9
7.断电,上电接收机快闪等待对频。
8:遥控对频
9:对频好后断电连地面站DSMxBind数字改回0

保存完成--------记得保存---记得保存------记得保存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我记得是这样。

http://wiki.openpilot.org/display/Doc/Spektrum+Satellite#SpektrumSatellite-ConnectingandBind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CC3D供电电压是5V,而卫星只能用3.3V,需要降压。
2:卫星的数据线接入CC3D的如下RX。
3:不要接电池  CC ...

赞一个,可惜你理解错了,乐迪的接受机不是卫星,乐迪R6dsm是个微型S.Bus
回复楼主:如果你用的cc3d是OpenPilot的原版固件,在运行设置向导时会有接收机类型选择,选好了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片告诉你SBus的接线方式。刷了CF,BF固件的就参照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可惜你理解错了,乐迪的接受机不是卫星,乐迪R6dsm是个微型S.Bus
回复楼主:如果你用的cc3d是Ope ...

的确看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C3D供电电压是5V,而卫星只能用3.3V,需要降压。
2:卫星的数据线接入CC3D的如下RX。
3:不要接电池  CC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可惜你理解错了,乐迪的接受机不是卫星,乐迪R6dsm是个微型S.Bus
回复楼主:如果你用的cc3d是Ope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