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刚换的飞控  f3,福斯i6,ia6b接收机,ppm输出,小蜜蜂20a电调14.7固件,kingkong2205电机,平常干什么都行,只要开手动翻滚就失控,自稳翻没有问题,,这怎么破怎么破怎么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86882-1-1.html?_dsign=cd0619d7

这位摩友也这样

网友B:
失控是什么现象?打舵没反应?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是什么现象?打舵没反应?炸机?

就等于突然关掉遥控器

网友C:
开air 翻滚拉油门,零油门 再翻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air 翻滚拉油门,零油门 再翻 试试

开的就是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