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信号强度指示(RSSI)APM飞控

楼主(2017-03-10):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

本文将展示如何得到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APM FrSky接收机。

提供从FrSky接收机RSSI APM。
  • 选择与RSSI_PIN参数输入插口。
  • 然而一些接收器如FrSky D8R-XP输出0 - 3.3 V。
  • 因为这个原因我添加新的参数:RSSI_RANGE。
  • 这也是一个要求的问题之前: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issues/648
  • 当RSSI_RANGE参数设置为你的收音机的最大RSSI电压RSSI rxrssi范围0 - 100所示。
  • 能够设置RSSI_RANGE参数被添加到任务计划在整个参数列表:

完整的系统和RSSI加法
RSSI过滤器

4.7 k电阻和10 uf电容是用来过滤掉接收机的RSSI的脉冲输出。

RSSI连接

网友(2017-05-11):
請問樓主 如果是dsm2 衛星  或接收 如何取得rssi訊號 謝謝

网友(2020-04-26):
请问我是乐迪AT10遥控用的R9D接收机,10通道是RSSI是直接把A1接到10通道的信号上吗

网友(2018-03-17):
这个rssi是要传回遥控器的。楼主看看当遥控没有rssi信号时,图传有没有它的显示,是多少。我感觉就是两个途径一样的效果。如果遥控器在不使用回传模式时接收机还会有rssi信号给APM吗?

网友(2017-03-10):
刁民原来是你,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APM rsii的信号不用搞了这么复杂啊. 简单的操作啊.
x9d X8R接收举例操作;
apm A1信号线接上X8R的 RSSI信号.图1

apm参数表.更改A1,电压.3.3 图2
OSD设置

3dr OSD.默认是0~255 把255的比例调成100%就行了

网友:
水平低,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 rsii的信号不用搞了这么复杂啊. 简单的操作啊.
x9d X8R接收举例操作;
apm A1信号线接上X8R的 RSSI信号. ...

请问X9d用l9r接收机pix 飞控怎么设置信号强度跟失控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X9d用l9r接收机pix 飞控怎么设置信号强度跟失控保护?

按照X8R一样的设置方法
PIX,sbus信号接L9R信号
然后修改两个参数   :  RSSI_PIN  103        (PIX是103 )
                                 RSSI_RANGE 3.3    (电压)

网友:
水平低,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X8R一样的设置方法
PIX,sbus信号接L9R信号
然后修改两个参数   :  RSSI_PIN  103        (PIX是103  ...

意思就是pix的sbus接口接到l9r的信号接口,三根线都接上。然后改你说的那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pix的sbus接口接到l9r的信号接口,三根线都接上。然后改你说的那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

一跟信号接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跟信号接信号线就行了。

线也接了,也设置了,可osd界面连信号图标都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也接了,也设置了,可osd界面连信号图标都没有呢

osd界面,是需要你点开rssi的勾啊~信号默认是0~255更改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界面,是需要你点开rssi的勾啊~信号默认是0~255更改100

都设置了就是界面都没有遥控器信号图标。是固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