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题描述如何设置手动和自动释放降落伞

楼主(2017-03-10):
警告
支持这个功能是在直升飞机3.2中引入的。这个功能仍然处于试验阶段,应小心使用。

从亨利的视频上面DIYDrones讨论导致这一特性被添加到直升飞机.

你需要什么

一个完整的降落伞机制像其中一个:

  • SkyCat
  • CAD无人机

或者如果你喜欢DIY的解决方案,降落伞释放机构,可以引发的PWM信号(即伺服)和一个降落伞足以减缓你multicopter小于5 m / s的体面。一些推荐降落伞供应商:

  • 圆润的降落伞
  • Opale Paramodels
  • 火星迷你

连接到Pixhawk

降落伞释放机制可以从继电器或PWM触发(例如伺服)但由于一个问题与继电器引脚被拉在启动高,我们建议使用PWM,特别是Pixhawk的任何辅助1到4针。

通过设置任务计划

配置降落伞释放请首先联系的任务计划,然后打开配置/调优> >全部Parmeter列表页面,并设置以下参数。

  • CHUTE_ENABLED = " 1 "
  • CHUTE_TYPE = " 10 "释放伺服
  • CHUTE_SERVO_ON应该设置为所需的伺服位置释放降落伞
  • CHUTE_SERVO_OFF应该“休息”伺服的位置。即位置伺服在降落伞之前释放
  • RC9_FUNCTION =“27”。RC9指Pixhawk的辅助出1。使用辅助OUT2而不是设置RC10_FUNCTION 27日等。

设置Ch7手动部署降落伞从任务计划的扩展页面优化。

当降落伞部署吗?

当“碰撞检查”功能确定车辆失去了姿态控制,并已开始下降,汽车将停止,降落伞将自动部署。以下所有必须适用于一个完整的2秒的碰撞检查触发降落伞版本:

  • 汽车是武装
  • 车辆不是“降落”(车辆将考虑本身如果输出速度小于25%,汽车打他们的下限,车辆不超过20度/秒的旋转和飞行员不是请求爬。这一切必须适用于车辆本身考虑落1秒)
  • 车辆不翻转或开头飞行模式
  • 辊和/或螺旋角的车辆从目标倾斜20度角
  • 气压计显示车辆不是攀爬
  • 上面的车辆CHUTE_ALT_MIN高度

测试槽

根据释放降落伞部署机制可能是危险的所以请照顾当执行这些测试,把降落伞和车辆螺旋桨是适当的。

测试手动部署:

  • CHUTE_ALT_MIN参数设置为0禁用的最低高度
  • 手臂上面的车辆在稳定模式和提高油门最小
  • 移动Ch7切换到高的位置

您应该看到汽车停止,降落伞伺服如果遥测附加移动,“降落伞:发布!“应该出现在飞行数据屏幕上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测试自动部署:

  • CHUTE_ALT_MIN参数设置为0禁用的最低高度
  • 手臂上面的车辆在稳定模式和提高油门最小
  • 以某种方式倾斜车辆由至少20度

2秒后,汽车应该停止,降落伞伺服将如果遥测,“降落伞:发布!“应该出现在飞行数据屏幕上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测试完成后,返回CHUTE_ALT_MIN所需的高度(默认值是10米)

我也是直接用翻译软件直接翻译过来的,我只是搬过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请楼主简单解释一下,专业术语太多且翻译不通顺

网友:
可以,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楼主把网址发出来让大家仔细翻译下就更好了

网友:
你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
我也正在测试自动开伞,但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换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