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7-03-11):
飞控调试端口没电,接收机端口有电,把飞控调试端口两条正负极接到接收机正负极,端口灯亮。电调是不带bec,从分电板接了5伏到飞控8号端口,图上飞控右下角的两条线。这样说来是飞控什么地方没电了!会是什么问题?请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A:
就是电池能供电,USB不供电呗。烧了!这样的我有两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能供电,USB不供电呗。烧了!这样的我有两块了……

恩,明白了,已经在拆了,下次换块便宜的撸

网友B:
USB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电流不够

已经烧了,分了条接收的电源到调试端口,还是连不上电脑

网友C:
我的也烧了,准备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烧了,准备返厂!

怎么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返厂?

问售后要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