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eanflightt和betaflight这两个软件的区别

楼主(2017-03-11):
安装了cleanflightt和betaflight这两个软件,也连接上F3飞控看了这两个软件的界面,感觉差不多。
请教下,这两个软件有啥区别,具体的,在什么情况下选择这两个软件中的哪一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CF也要退出历史了,更新的主板支持越来越少了,出了个2.0.0只剩下SPR系列了,其他的只能刷BF了。吓得我 ...

吓得我马上去CF发布界面喵了一下,
CF2.0版本是基于BF3.1版本的代码开发的,CF2.0和BF3.1版本除了名字不同,飞行控制器的叫法不同以外,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完全没有区别。
现在这个CF2.0是最新的预览版,在这个内核代码转换的阶段,就只能支持少数几款飞控,使用这个CF最新的2.0固件,需要最新的2.0版本的调参软件。

另外Betaflight和Cleanflihgt就完全是两个团队,一个是Cleanflight project 计划开发的Cleanflight,一个是borisbstyle 团队在Cleanflight基础上重新开发的Betaflight,Betaflight在滤波,陀螺仪优化,和PID算法上,和CF都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有心的话还可以看到Raceflight,和iNAV等等,基础代码都是基于Cleanflight的。

不过今年看起来borisbstyle团队发力很厉害,3.0.1,3.1.5几个版本的重大更新几乎已经奠定未来两年就是Betaflight的天下了,人家都可以支持到F7的飞控了。
看到Cleanflight2.0的更新,估计两家以后就要合并了吧。

网友:
感觉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我也感觉差不多,呵呵

网友:
还没来得及试

网友:
Cf从Bf提炼精华,更新慢

网友:
betaflight 是cleanclight的beta版本,在软件工程里,beta版本是正式上线前的公测版本,会有新功能,但是需要众测来验证以便发现bug

网友B:
感觉CF也要退出历史了,更新的主板支持越来越少了,出了个2.0.0只剩下SPR系列了,其他的只能刷BF了。吓得我赶紧去把CF最后一版1.14的都留了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得我马上去CF发布界面喵了一下,
CF2.0版本是基于BF3.1版本的代码开发的,CF2.0和BF3.1版本除了名字不 ...

666!长见识

网友(2017-10-18):
长见识了